关于光耦电路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2-08):
个人理解,提供一个不太精确的导通门槛电压

网友B:
当电压反向时,因发光二极管反向截止,所有电压都施加在二极管上可能引起击穿,加颗电阻后这里就只有电阻的风压电压。
我一般喜欢反向并联一颗4148,不用这颗电阻。

网友C:
串联分压,1.降低光耦的反向耐压要求,2.提高光耦导通阈值到4V左右

网友D:
光耦前级二极管是电流型驱动,即使二极管两端电压没有达到额定值也会存在发光致使后级导通的现象,这个时候在前级二极管两端加一个分流电阻,能够提高光耦导通的电压阀值。

网友E:
估计是用来旁路漏电流的。这种光耦电路可能不是开关工作模式,比如开关电源的电压负反馈电,需要去掉0点附近的非线性。

网友F:
个人理解有三个作用,一是加速光耦关断;二是有一定滤波分流效果;三提供一个开通门限电压。

网友G:
为何是门限呢?不是电流驱动吗?
你这个光耦是开关作用吗

网友H:
应该是提高光耦的抗干扰能力,让某些电压较高但是电流微弱的干扰不起作用。

网友I(点评):
真的要抗干扰,再並联一个 低ESR 的小电容更好。

网友I:
LED须串电阻限流 !
在此基础上,跟 LED 並联的电阻 就有 分压与限制反向电压 两种作用,
由于有分作用,输入电压就需要提高,才能达到让 LED 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串联分压,1.降低光耦的反向耐压要求,2.提高光耦导通阈值到4V左右

反向耐压没啥用,一般不会给反向电压,就算会给反向并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这个电阻就是抗干扰用的,悬空导线空间干扰几百k内阻,很可能点亮发光管,并上这个电阻就没有问题了。其实输入悬空态挺常见的,比如外接一个开关,当开关断开的时候就是一根吸收空间干扰的导线。

网友K:

我认为是提高光耦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