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光耦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个光耦电路:
图中的R315、R317、R319和R321这些1.5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请问是用来分压驱动光耦的吗?

网友A(点评):
我认为这个电阻是反接保护用的,查阅PS2502的手册,发光管的反响耐压只有6V,驱动端电压有36V,如果不并联这个电阻,一旦输入接反,光耦即刻损坏。

网友A(点评):
在发光管二端反向并接二极管也可以防止反接损坏,但是电阻的成本低得多。

网友A(点评):
10楼提供了国际和国家的相关标准

网友B(2021-12-08):
如果没有分压电阻,输入电压1.5V左右高于光耦输入电压就认为是高电平,显然不符合设计要求,很简单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和提高导通位准。

谢谢,如果用于提高导通位准,当输入36V电压后,1.5K电阻分压将近7V,导通电压偏高,请问需要减小这部分分压吗?

网友D(点评):
还有个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呢 得看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分压电阻,输入电压1.5V左右高于光耦输入电压就认为是高电平,显然不符合设计要求,很简单的思路 ...

谢谢,如果用于提高导通位准,当输入36V电压后,1.5K电阻分压将近7V,导通电压偏高,请问需要减小这部分分压吗?

网友E:
这个我要点赞

网友F:
估计是用来旁路驱动电路漏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那样算的。

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9.31V,9.31V怎么要加在了4.3K和1.5K并后和二极管串的电路中,这个不是很明白,请大神讲讲。

网友A(点评):
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有钳位作用,它二端的电压不到2V(查一下手册就知道正向导通电压了)所以通过二个看上去是串联连接的电阻中的电流是不相同的,不能按照分压电路进行计算。

网友A:
附件是电子设备输入端口的相关标准,此前还没有接触过这个标准,借机学习一下。

GBT15969.2-2008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2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那样算的。

谢谢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你那样算的。

请教一下,那是不是输入低于(9.31-发光二极管的压降)这个值,光耦就能导通啊?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用来评估If亦即LED耗电。
一般红色LED可能1.4V和5uA就会微亮,很亮时可能要1.9V和20mA。#以上 ...

那这1.5K的电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I:
输入36V不是直流电,而是交流电。因此,(1)1.5K电阻降低了LED交流负半周电压,提高LED使用寿命;(2)给10nF电容放电,提高光耦响应速度。
其实,给光耦LED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比并联电阻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