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不支持硬件除法

楼主(2021-12-07):
还有其他高效的方法么?

网友A:
除法和取余是所有算法最蛋疼的  不管你是处理器 还是FPGA。。。。

网友B:
2的次方才能用移位,/2 /4 /8 /16...等

网友C:
就是不知道你怎么除法的,如果是两个未知数就没法弄了,如果是除以2,4,8,16这种可以移位。

网友D:
可以换F4,F4好像有DSP的内核吧,用DSP库。

网友E:
要么换芯片,要么做算法优化。

网友F:
除法是最费劲的

网友G:
不要纠结,如果需要大量除法运算换内核带dsp的

楼主:
F4有DSP的内核的吗?

网友F:
那就软件除法。

网友E:
支持吧。就是比较耗资源

网友H:
用移位进行计算

楼主:
移位进行就行

网友I:
二的指数的话,可以用右移。如果不是的话且要高效,查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2022-01-07):
用专用芯片啊

网友K:
不用非要除法计算啊 移位就可以啊

网友L:
直接做除法不合算啊

网友M:
移位不适用所有算式

网友N:
这个还是dsp最好用啊

网友O:
那就换一个支持的 或者干脆换成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