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不了值

楼主(2021-12-07):
无片外扩展,程序采用汇编,编译没有错误,但给RAM相关地址赋不了值,譬如我想将一个数存在RAM的20H这个地址,有相关如下语言;
DETE_AGAIN               EQU       20H
MOV     DETE_AGAIN     #02H

可是软件仿真时却总是赋不了值

楼主:
试了很多赋值方式,都不成功,不知道该怎么写啊

网友A:
RAM是从30H开始的,至于你的不能赋值问题,估计是其他原因

楼主:
谢楼上,可是我应该怎么赋值呢?该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B:
把 EQU 改为 DATA 试一下.
另外 少了个逗号, keil 51 是这样 其它的 另说了.
DETE_AGAIN DATA  20H
                    MOV    DETE_AGAIN,#02H

网友C:
mov  30h,#02H   逗号都没有,真佩服你

网友D:
无语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AM是从30H开始的,至于你的不能赋值问题,估计是其他原因

不是
从0开始都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