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12-07):
//AD初始化
void AD_int(void)
{
        u8 value,i;
        u16 ADC_TDR_tmp;

        ADC2->CSR = 10; //AIN10通道选择
        //select 4MHz clock based on 16MHz fMaster (div4), single mode
        ADC2->CR1 = 0x20;

        ADC2->CR2 = 0x08;//数据右对齐
        ADC2->TDRH=0x24;//AIN13 AIN10禁止施密特触发
        ADC2->CR1 |= 0X01;//使能ADC

        value=30;
        while(value--); //等待ADC稳定

        ADC2->CSR &= 0x7f;//清EOC标志
        ADC2->CR1 |= 0x01;//启动AD

        i=0;
        do{
                if(ADC2->CSR&0x80)//转换结束
                        {
                                DIin=ADC2->DRH*256+ADC2->DRL;//电流偏置代码获取
                                ADC2->CR1 |= 0x01;//启动AD
                                i++;
                        }
         }while(i<20);//第20次采集作为电流真实偏置代码处理

        ADC2->CSR |= 13; //AIN13通道选择
        ADChan=0;
        ADC2->CSR &= 0x7f;//清EOC标志
        ADC2->CR1 |= 0x01;//启动AD
}

电流偏置代码ADC的高八位为什么要乘以256?为什么ADC的数值设置成30,来达到稳定?

网友A:
30不是ADC设置,是系统延时,等待adc使能完成

网友B:
12位ADC为8位+4位=4096 ,8位=256,4位=16,256*16=4096

网友C:
DIin=ADC2->DRH*256+ADC2->DRL;
这个ADC是10位的,不是12位。为什么高位乘以256,低位不变

网友D:
ADC2->DRH保存了高2位
ADC2->DRL保存了低8位

ADC2->DRH*256相当于把高2位左移8位也可以写成ADC2->DRH<<8

网友E:
高位乘以256确实有点烧脑,高低位拼接用位移也许更直观。

网友F:
这个转换工具哪里找的?

网友G:
这种写法的确有点别扭,个人觉得使用移位更直接,并且还不用乘法运算

网友B:
ADC采样为什么要左移或者右移,不是很懂

网友H(2022-01-07):
楼主的理解有点偏了

网友I:
adc直接移位就可以

网友J:
高位和低位的关系啊

网友K:
256就是往左移动八位

网友L:
30说的是延时时间

网友M:
还是好好看看寄存器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