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错误 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1-12-07):
(图片)

楼主:
mplab在debug时出现builtin software breakpoint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找了好久没看见方法

网友A:
有什么错误?__builtin_software_breakpoint()是XC32内建函数,允许你以编程方式在源代码中放置软件断点。

楼主:
就是debug的时候断点光标就老是停在这里了,然后再继续debug不了了

网友B:
这个内建函数本身就是这个功能,你可以去看看XC32用户指南

楼主:
执行到这个函数了,它就像遇到断点一样,使得程序停止执行。估计不是你写的代码,你应该先搞清楚为什么要调用这个函数以及什么情况下会执行到这个函数。

楼主:
我目前在用x IDE这个环境在线调试一段自己写的代码,这个函数是系统代码中的的软件断点函数(系统自带的)

楼主:
可能是内存溢出或者是访问越界导致触发了这个软件断点函数

楼主:
但是目前我不知道调用这个函数的问题代码在哪,怎么样在MPLAB x IDE中找到触发这个个函数的问题(前一段问题代码)

网友C:
那就是你的代码执行引起了hardfault exception,然后进入默认的HardFault_Handler函数,停止了运行。

网友D:
hardfault exception是硬件触发的,你应该根据芯片手册看看有哪些情况会引起hardfault exception,然后修改代码。

网友E:
如6楼所说,你要解决的是检查下为什么进入Hard Fault,查查什么原因

网友F:
hardfault一般是指针或者内存溢出

楼主:
请问您说的用户指南是指哪一个,为什么我找到的指南是代码历程呢?请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G:
nono,你要看看对应器件手册发生这个exception的条件

网友D:
然后结合你的stack情况来找问题

网友E:
不同构架的芯片有不同的hardfault,以及处理方法,所以你要求助,最起码你得把型号写出来吧

楼主:
微芯的atsame70q21b芯片,编译环境mplab x IDE

网友H: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646/c/the-cortex-m7-processor/fault-handling/fault-types?lang=en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646/c/cortex-m7-peripherals/system-control-block/hardfault-status-register?lang=en
第一链接告诉你hardfault,第二链接告诉你遇到HF该做什么

网友I:
是不是哪没弄对,然后死在这里了

网友J(2022-01-06):
初始化其他部件的时候没有问题是吗

网友K:
先屏蔽掉一些其他代码

网友L:
有专门的帖子介绍这个错误

网友M:
手册上有相关错误代码的说明吗

网友N:
这个是一个什么构架啊

网友O:
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