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提示创建代码KEIL有问题

楼主:
STM32Cube最新版,生成MDK-ARM project时提示  The Code is successfully generated under .......  but MDK-ARM V5 project generation have a problem.
全部英文路径,无论是生成V4  V5还是V5.27都不行。生成EWARM就能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1-12-07):
IAR能用,那是KEIL版本问题

网友B:
升级版本吧

网友C:
5.29了吧

网友D(2022-12-06):
查看一下路径是否正常的。

网友E:
是keil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F:
升级一下keil看看

网友G:
应该要升级一下keil版本吧

网友H:
keil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I: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你的KEIL版本和选择的生成版本不一致会有这个问题,建议确认一下KEIL版本

网友J:
这个不能包含汉字存在的。

网友K:
keil路径的问题吧

网友E:
试试升级一下新版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