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能装多大的代码

楼主(2021-12-07):
51能装多大的代码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好,主要是看你的FLASH有多大。

网友B:
要看你需要多大代码空间了。

网友C:
同为51,代码容量也有很多种:1K、2K、3K、4K、5K、6K、8K.....16K、32K、64K很多...

网友D:
16K、32K、64K用的多一点

网友E:
你的后缀数字乘以 4 ,就是FLASHROM的容量

网友F:
写个解释器,可以用硬盘来存程序。

网友G:
呵呵 要是程序运行时代码不集中 这解释器还不累死啊 严重影响速度哦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不能这么问,用外部地址总线,你还能扩展啊,不过你的Rom空间扩展后,你的Ram也要扩展吧

网友H:
51也有大容量存储的

网友I:
用支持外扩总线的51,理论上可以无穷大
集成Flash的,目前大的一般128KB

网友J:
可以把你的64K全部用来跑程序。

网友K:
51 是8位机 一般地址线是16位寻址 如果不分bank的话
最大支持64Krom
分bank 就可以多很多
但是>64k的话 还不如使用其他非51内核的32位CPU 性价比更高

网友E:
64K,已经够大的。超过64K程序,还是使用其他mcu吧

网友L:
如果想用51单片机,64K的代码已经可以了,代码再长的话对处理能力表示担忧啊

网友M:
这个要看MCU型号吧,看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F:
64k以下均可以用51单片机实现,在大的,不建议使用8位单片机

网友N:
51,8位单片机,16位地址空间,地址转换后可以实现需要的代码空间,只要不嫌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