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路中元件电压电流的方向怎样判断?

楼主(2021-12-08):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引言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时候在调试或者维修电路的时候需要知道电流和电压的方向,那么电路中元件电压电流的方向怎样判断?我想应该有以下两种方法:1、直接测量,2、理论计算。下面分别对这几种方法进行论述。

1、直接测量法
      对于大体积的电路板,想要了解其中某一个电子元器件两端的电压方向或者流过该器件电流的方向,如果具有万用表,这再合适不过了。将万用表的表笔接口插入到电压口,选择合适量程,表笔探针搭在待测电子元器件两端,就可以直接测量出电压值,至于方向蛮,直接看这个值的正负即可,如果是正,则红表笔处为电压正方向,如果是负,则黑表笔处是电压正方向;将万用表的表笔接口插入到电压口,选择合适量程,表笔与待测电子元器件串联,观看电流的值的正负,如果为正,那么红表笔指向黑表笔的方向为流过该电子元器件电流的方向,反之则相反。测量示意图如图1-1,测量实物图如图1-2。

                                  (a)电流检测

                                 (b)电压检测

                            图2-1 万用表检测示意图

                            图2-3 万用表测量电压电流方向实物图

2、理论及算法
      例如某一个测量电路的拓扑如图2-3所示,现在要求获得电阻R3两端的电流和电压的方向,这时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可以采用理论计算的方法,假设电路中每个回路电流的方向,该电路中有两个回路,那么我们假设两个回路电流的方向,利用电源电压等于回路电压之合列出等式,然后解等式,如果算出的值为负,那么实际电压电流方向相反,反式相反。计算结果如图2-4所示:

                                                               图2-3 待测电路

                                                             图2-4 理论计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