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 树莓派CM4_PoE_SSD扩展板硬盘测速

楼主(2021-12-08):
关键词:树莓派  Compute Module 4  CM4  SSD  PoE  固态硬盘  测速
概述:树莓CM4平台引出了PCIe接口,虽然只是GEN2 x1,但是仍然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扩展空间。下面我们以CM4_PoE_SSD扩展板为硬件平台,来演示一下PCIe X1总线上外挂SSD固态硬盘的读速情况。由于CM4仅仅是X1接口,理论带宽5Gbps,实际可测得的最高带宽约3.4Gbps,所以我们只需要采用便宜的国产SSD模组(再差的SSD也能轻松上到1000MB/S即8Gbps,远远高于CM4的PCIE带宽)即可,测试用的就是一款用了两年的国产老SSD模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测试数据。

硬件平台:
树莓派CM4_PoE_SSD扩展板
国产2242尺寸SSD

软件平台:
树莓派Raspberry Pi OS,32bit

首先,通过ls /dev确认SSD是否已经正确识别到,如果看到nvme...设备即代表已经识别。然后通过hdparm工具进行读速测试,注意,该测试仅用于测试接口带宽,并不代表实际使用时两个存储设备之间能达到的传输速率。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到,速度基本都在360MB/s以上,即2900Mbps左右,接近CM4的PCIe实际极限。
要注意的是,按照我们的实际测试,SSD的实际持续读文件的速度也就偶发性的100MB/s出头,写入速度就更低,约为30-50MB/s左右。和U3及以上级别的TF卡的速度基本相同。

SSD扩展板最大的意义是两个:
1,提供了从SSD启动的选项,可以实现比eMMC更大容量,比TF卡更高可靠性的需求;
2,提供了大容量存储扩展的选项;

参考硬件平台:
搭配11mm散热片:

上盖CM4尺寸的4G模组:
板子反面可选DSI接口:

可选配铝合金外壳:

网友A(2022-05-31):
这个可以挂载固态硬盘吗?最大的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