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J-LINK在IAR环境仿真STM32时总提示升级固件

楼主(2021-12-08):
每次下载都出现上面的提示,比较烦,在哪里设置不检查固件呢?
用MDK就不会有提示。

网友A:
感觉一直用MDK,比你们少了解好多东西

楼主:
我也一直用MDK,用标准库,最近转HAL库,MDK编译太慢,项目里有LWIP,编译一次大约5分钟,对比IAR,同样的项目,编译快多了,IAR不显示具体编译时间,但感觉MDK编译5分钟IAR只要十来秒,但就是每次都提示要升级,也是没法用。

网友B(2022-01-07):
使用低版本的iar就行了

网友C:
升级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D:
HAL库还是比较好用点

网友E:
用的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啊

网友F:
其实没关系 即使失败了也可以版本回退

楼主:
我现在的办法是买了个ST-LINK,用IAR,已经解决了。

网友G:
iar的版本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