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关于各种算法的帖子?

楼主(2021-12-08):
干货的那种,实实在在的。

最近的困惑是,数据采集过程中,如何合理的协调数据处理与数据更新时间。

就是既要数据处理的平滑,无波动,响应时间还要及时

网友A:
算法,要结合实际情况,
但是,能有个汇总的帖子,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B(2022-01-07):
需要哪种算法呢

网友C:
这个好像没见过啊

网友D:
要结合需要解决得问题来定

网友E:
这种帖子还得自己去找哈,没有汇总的

网友F:
这个咋说呢,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没办法汇总这种算法帖子啊

网友G:
你可以去针对你的问题,去找对应的答案啊

网友H:
一般算法都不是开源的,都是自己找或者调用

网友I:
你可以去GitHub上看看,上面开源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J:
你说的问题好像不一样啊,你自己写个算法处理自己的数据呗

网友K:
没搞过,我用的算法一般都是常用的,官方提供

网友L:
数据处理和数据更新时间不都是按程序业务来说的么,你得针对程序业务来处理

网友M:
这个一般是多次调试之后才能确定处理数据和数据更新时间的

网友N:
这好像不是算法,好像是思维逻辑

网友O(2022-12-01):
算法就是用C语言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方法。

网友P:
C语言经典算法有很多的。

网友Q:
有些代码不需要算法就能实现的。

网友R:
主要有:交换算法 查找最小值算法 冒泡排序 选择排序 插入排序 shell排序 (希尔排序)归并排序 快速排序 二分查找算法 查找重复算法

网友S:
根据自己的问题,去找答案啊,每个人问题都不一样,没办法汇总的

网友T:
常用的算法掌握了就行

网友U:
这得根据具体业务判断吧

网友V:
一般都是直接用官方提供好的那些

网友W:
自己写个算法处理数据

网友X:
得针对需要来写程序吧

网友Y:
算法,要结合实际情况

网友Z:
基本的算法还是自己去学习摸索,当然更多的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取舍,有时候先做出程序再优化,看个人吧

网友Q:
论坛上有很多关于算法的帖子了。

网友AA:
近百个C语言算法系列

网友AB(2024-05-15):
这取决于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