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开奖】了解最打动你的创新陶瓷元件,立抢100张30元京....

楼主(2021-12-09):
AD, AC, TE, ic, TI
开奖啦!!!
感谢大家对本期活动的支持,下面公布中奖名单:
@loserpl @jlc317 @小叶三千 @mixiu @小小电子爱好者 @2010led @weijinke @wzx1994 @laocuo1142 @9999jim @cdlongbo @昊430 @flyicdsp @liweicheng85 @飞天鸣人 @reno5514 @wuqipan @ming899 @背包1234 @风的向荣 @最美葫芦娃 @电子大神 @潜力变实力 @full_stack @zjsyjbb @Hurricanesz @hunteredward @DVzhang @火星国务卿 @123mybox @两只袜子 @kissdb @李振淑 @gz297743 @15200530417 @tom_xu @ZSZW @yueguang3048 @kxing91 @yaneda @caicai999 @数码小叶 @杨义 @yejunjie176 @hk386 @jjjyufan @xyz549040622 @yangjiaxu @千年雨歇 @gyuan67@163.com @j543211 @lvyunhua @btgy4008 @kk的回忆 @linghz @地瓜patch @散场的青春48 @632069383 @yangweiping @streetkid @blust5 @137017878 @zhujun615 @madong @shaler @Gavin3389 @wokice @LIKOU @zxw1126 @秦生0303 @zhangjiantao @jgp886585 @快乐米老鼠 @天意无罪 @呐咯密密 @天空依然蓝k @szyouer @诺蔓底 @ythenson @WoodData @anzidage @ezcui @agency1980 @yinwuqing110 @ymjyt @asimilar @dsm1978 @robdm @david3826 @xiaofeng988 @heg77 @fjfhjmh @gyh974 @田舍郎 @FC小谡 @火星国务卿 @马彦号 @XZL @宇宙无敌XXX

请以上中奖用户发送邮件至邮箱:zhaozy@21ic.com

邮件格式:陶瓷元件活动+论坛ID

领奖截止时间为:2022年3月1日(奖品将于截止时间后7个工作日之内已邮件的形式完成发放)

你还在为陶瓷元件选型困难、品类单一、资料贫乏而烦躁吗?你还因为产品价格参差不齐、质量品质不一、货源令人担忧而苦恼吗?不要慌,来murata天猫官方旗舰店,了解最具创新的陶瓷元件产品,享受最优惠的产品销售价格,学习最丰富的器件技术资源,体验最优质的客服服务项目,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来领略采购的魅力?
为了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Murata的优质产品,Murata特意联合21ic开展了本次“了解创新陶瓷元件,选择最打动你的电子心头好”活动,大家不仅可以 了解到Murata的高品质产品和优质的销售渠道,还有惊喜好礼等你抢哦~

活动奖品:100张30元京东卡
随机选取100位幸运网友,各奖励30元京东卡一张
(一定要按照活动要求,保证完成每一环节任务~小管家可在后台查看大家是否有登录旗舰店查看产品)

活动时间:2021年12月09日-2022年2月15日

参与方式:
第一步:进入活动主页,提交个人信息
第二步:点击活动主页“Murata优质产品推荐”,并进入 Murata官方旗舰店学习(至少查看一款产品哦~)
第三步:在“本帖评论区”留言,撰写最喜爱的产品和理由(不低于30字)
小管家提示:必须完成如上3步操作,才可赢取30元京东卡

活动规则:
(1)需按照规则要求完成“提交个人信息”+“有效回帖评论”否则视为参与无效;
(2)同一ID仅限参与一次回帖评论(多次回帖评论已第一次为有效);
(3)马甲号回复本帖视为无效;

中奖名单将于22年2月16日在本帖内公布中奖的100位幸运网友

CR2450X 3V纽扣电池,节省空间轻量化,放电稳定,而且工作温度范围大,所以适合的产品范围更广,值得推荐的好物
非常好的活动
CT04120 快速充电特性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出色的放电特性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寿命长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高安全性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
好活动,参加起来啊。

网友A:
Murata的贴片电容用过, DCDC产品, 官方推荐方案就是用的Murata电容.

网友B:
CR245X 微型纽扣电池,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具有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工作温度范围较宽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优越的耐漏液性,优越的保存特性,常温常湿的环境下的自放电量年间不足1%。

网友C:
GRM155R72A102KA01D 1nF(102 10% 100V)这款MLCC陶瓷电容我们在用,用在高端设备的AD采集电路中,由于当时村田的货不太好搞,用了其他品牌替代,但实际应用半年后出现问题,后查明是温飘超差导致,后来换上村田的,就没再出问题,至少两年内还没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要求较高的电路中一直用村田的电容的原因。

网友D:
耐热扣式二氧化锰锂电池CR245X具有宽的工作温度范围:从-40℃到125℃,而且如果其他条件满足,CR2450HR-Ex电池甚至能够在高达150℃的温度下工作。如果要在超过85℃的环境中使用CR2450和/或CR2450HR-Ex电池,因此在温度使用方面基本上没问题!
一流的防泄漏特性,可在高温环境下及高加速运动中使用。
这么多优势,让大家使用起来更方便快捷!值得考虑!

网友E:
村田的电容电感一直有在用,质量很好,品种多样。今天看到村田这个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很感兴趣。这么小的电池用在设计中可以缩小设备尺寸。非常适合小设备供电使用。

网友F:
村田的这款电阻NCP02WF683F05RH 01005 68kohm±1%,68kΩ研发同志应该对这个阻值很熟悉,各种采样电路以及外围电流一直都在用,B值是4250K,就是村田的电阻批量产品还是因为成本原因应用较少,希望成本能够完美控制,大家也会一起使用!

网友G: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
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所以在提高使用设备的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电池更换的维护。

网友H: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真心好产品
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
可定电压充电
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
安全性高
小型轻量
还不用充电IC。对于便携设备和各种发电元件组合的无线传感器节点很友好

网友I:
工作中经常使用村田的电感和EMI静噪元件,以LQP03TN6N2HZ2D电感为例,在0201的极小封装下,电流可以做到300mA,DCR0.6Ω,自谐振频率高达4000MHz,工作温度:-55℃ to 125℃;

网友J:
看了关于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支持快速充电,高速放电,可以不需要专用的充电IC,降低了成本,而不影响使用寿命,工作温度范围宽,使其在一些高温环境中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K: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 钮扣型锂电池容量最大
准耐热型中容量最大的“CR3677X”,钮扣型锂电池的容量最大,不仅标称容量比CR123A电池和CR2电池大,还有助于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薄型化。

网友: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在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在这么小的空间内能做到600mah确实非常牛,非常有利于将低功耗设备将体积做的更小,寿命更长。
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电子元器件和IC的工作温度上限大都不超过85℃,可以支持这些产品。此外,关于保存特性,准耐热型在85℃下保存100天以上时,与标准型相比,也能减少电压下降。-------------大大增加了系统稳定性,高低温性能优异!!
活性物质、电解液具有通过严选稳定性高的物质以及特有的封装技术,具有自放电少的特征。相对于公称容量常温常湿的环境下的自放电量年间不足1%。----------大大增加了产品的可靠性,再也不用未电池漏液担忧了!!!如此低的自放电性能,有助于产品寿命的验厂。

网友L:
村田的产品还是很丰富的,比较喜欢功率电感器DFE252012P-R33M产品,工作范围-40℃-125℃,适合很多的应用场景,赞不过有些产品的支持工作温度偏窄,比如CR2450X,工作温度的上限只有85,如果能到110就更理想了

网友M: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非常不错,不用充电IC就可以充电,这样的电池做作为备点是太合适了,可以有效的增强设备的使用寿命。大赞!

网友N:
村田这品牌第一次听说  参数标得很齐全 买些试试性能 看看能不能替换三星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真心好产品 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 可定电压充电 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 安全性高 小型轻量 还不用充电IC。对于便携设备和各种发电元件组合的无线传感器节点很友好

网友O:
CR245X工作温度能够满足要求,适用性比较好,可以纳入公司选型,带测试匹配

网友P:
村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功率电感确实没用过村田的,
看到功率电感DFE252012P-R33M,实际跳转过去没有找到详细的资料。
关于功率电感,怎么说呢,
小体积的很少
不需要的时候,觉得没什么用,等用到的时候,一时半会选不到合适的器件。
封装一样,电感量一样,效果可能千差万别。
真正的品质和口碑,是验证出来的。
先标记一下,后面用到功率电感,直接联系代理了~~

网友Q: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这个料号比较喜欢,
1.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可定电压充电,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安全性高,小型轻量
2.30mA的最大放电电流
3.应用场景广泛

网友R:
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具有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优越的放电稳定性、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优越的耐漏液性、 优越的保存特性等特点,非常推荐

网友S:
CR2450 原装进口日本村田纽扣电池 3V定制汽车钥匙玩具遥控器电池

网友T:
LQP03TN6N2JZ2D 薄膜结构也是采用积层构造,在制作线圈上采用村田独自的微细加工技术,是一种实现了高精度陶瓷材料的贴片电感器,其制作精度非常高,具有以下特点:小型贴片电感,也能够实现高性能的电气特性;精细的感值阶梯和高精度对应的产品阵容。

网友S:
CR245X原装进口日本村田纽扣电池 3V定制汽车钥匙玩具遥控器电池

网友U:
在成本和性能上都占据相当优势、可靠性和集成度的增加,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各种军用、民用电子整机等;

网友:
最喜爱的肯定是村田的电感LQP03TN6N2HZ2D啊,村田出品,必属精品。射频领域,无人可及。Q值非常高,各种曲线也很好,业内都知道村田的电感是行业顶尖的,而村田还有电容、电阻、连接器、微型电池、晶振等等都是一等一的产品。反正认准村田这个牌子就对了!

网友V:
NCP02WF683F05RH 01005 这款热敏电阻,尺寸非常小,对于目前集成度越来越高,空间利用率要求越来越高的产品来说,非常适合,参数也可定制,适用于各类小型电子产品的测温应用。

网友W:
认真看了哈村田官方旗舰店,GRM033R61A105ME15D村田1uF(105 20% 10V贴片电容器MLCC 0201静电容量低至0.1uF,100层以上,小尺寸大容量还可以提供定制,订单满99元还可以免运费,发货速度快!村田经营理念值得国内一些厂商借鉴学习!此款产品具体参数如下:

网友X:
  ...         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不需要充电ic,非常的方便。温度范围宽,体积小,寿命长。

网友Y: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这个有点儿意思啊,不需要充电IC,放电倍率能到10C,另外看到不光这个,都有写定制,那是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来做定㓡吗?

网友Z:
真是第一次接触村田这个品牌,GRM033R61A105ME15D村田1uF(105 20% 10V贴片电容器MLCC 0201具有小尺寸、大容量、高耐压、重视直流偏压特性,还有其他一些电子元器件,有机会可以试用。

网友AA:
对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比较感兴趣,刚好最近有用到备用电池。还可高速充电10C,和10C放电,也就是最大30mA的充放电电流,5000次循环使用;标称2.3V电压。4x12mm的圆柱体大小和32.768K晶振差不多大,可谓真是微型。

网友AB:
之前用murata的阻容器件较多,也与他们的销售接触过,特希望有一个调试电阻电容本

网友AC:
前排占位

网友AD:
投票GRM31CR71A226ME15L,贴片分离元件,用的最多的还是日系,用的最好的还是Murata村田,几年前做一个射频项目,用几家的多款高频电容,测试都达不到理想效果。最后还是选了村田解决了问题。从此对村田品牌建立了信心。

网友AE:
CR2450X微型纽扣电池标称容量600mAh,额定电压3.0V,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通过严选稳定性高的物质以及特有的封装技术,具有自放电少的特征。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可满足大部分小电子产品的发光,发声,射频输出等要求。

网友AF:
作为汽车零部件的公司,所有用到的电阻电容都需要满足AEC-Q200规范,因为只有通过AEC-Q200才可以使用到汽车上,被动元件汽车级品质认证(AEC-Q200)要求每个零件都要达到最高的质量和可靠性,甚至接近于零的失效率。AEC-Q200规定了电阻认证需要进行的一些可靠性试验,其中包括寿命试验,温度 循环,偏高湿度,高温存储,高温工作,湿度抵抗等等。而村田的车规极GRM,GCJ,GCM系列电容以高品质和稳定的供货,是我们的优质供应商,每年电容的采购额在上千万以上,所以给到公司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每个月都会有村田的销售FAE来拜访,产品质量过硬,服务意识也很好。

网友AG:
GRM155R72A102KA01D 1nF(102 10% 100V)这款MLCC陶瓷电容本人正在使用,用在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各种电路中,由于当时村田的货不太好搞,用了其他品牌替代,但实际应用半年后出现问题,后查明是温飘超差导致,后来换上村田的,就没再出问题,至少两年内还没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要求较高的电路中一直用村田的电容的原因。

网友AH:
村田的电阻,电感,电容质量都很不错,我们也用在了产品上,今天看到贴片陶瓷功率电感2520封装的,感觉比较新颖,之前只见过磁珠是这样的封装。不知道村田有陶瓷天线没有

网友AI:
GRM31CR71A226ME15L 22uF(226 20% 10V陶瓷电容MLCC 1206  比较常用的一款电容,多用在电源滤波里面。可以代替京瓷,TDK的同款电容。会尝试使用

网友AJ:
电解电容我都有了解,电解嘛村田的用过,但都是客户要求才用的,贵啊,但质量是没得说,经久耐用,搞过压力也强,电容0201
GRM033R61A105ME15D这些也采购过的,用在全注塑产品上,质量很好,但不适合用在全注塑产品,也试了好多家的,全注塑的压力大,容易把两边压坏,没办法,采用了钽电容了,总的说来在常规下,村田的是品质很好的

网友AK:
同轴连接器虽然没买过,但早就想买一包了,之前就想用这同轴连接器把粗缆和细缆链接一起,安全啊,然后带我的老员工说,麻烦,直接拧一起,电压差不大没啥影响,然后买了个四路的PLC传输信号,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愣是花了几千大洋,反正最后公司报销,使劲买买买

网友AL: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这个非常不错,我觉得可以放在我们不断电的flash之中,保证数据不会丢失,而且还是可二次充电,非常人性化,胶封之后,还能保证产品的安全可靠

网友AM:
CT04120 快速充电特性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出色的放电特性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寿命长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高安全性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

网友AN:
最喜欢的产品: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理由:1、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2、 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所以在提高使用设备的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电池更换的维护。3、工作温度范围较宽: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电子元器件和IC的工作温度上限大都不超过85℃,可以支持这些产品。此外,关于保存特性,准耐热型在85℃下保存100天以上时,与标准型相比,也能减少电压下降。
这些对于实际中的应用都很关键。

网友AO:
最喜欢微型电池中的 CT04120 3mAH这种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原因是这种体积小,容量又还可以,节省安装空间

网友AP:
比较喜欢村田这个车规电阻,理由如下:
1、车规电阻性能稳定,而且温度范围广;
2、质量可靠,我之前的产品就有用过;
3、最主要的种类多。

网友AQ:
村田的功率电感还可以,小型号,而且种类很多,关键是还可以提供关于EMC整改的电感推荐,值得推荐,之前有个项目,也是用他们的电感来过EMC整改的。

网友AR:
以前在产品送检前的摸底实验中,老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干扰就烦死人,老是过不了;后来向一个有EMC经验的朋友请教,他推荐使用村田的MLCC电容,用到样机上已测试,效果好多了,后面的实验也比较顺利。
公司现在有款送检产品,低功耗,需要带纽扣电池,村田的纽扣电池600mAh,应该不错,有机会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AS: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这颗料 不错, 就是价格贵点,优点 容量高

网友AT:
村田这品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查看了一下 尺寸参数啥的 标注的还挺齐全,就看以后有机会试用看看 质量的情况了

网友AU:
村田的好东西是不少的,电容的质量那是业内公认的好,但是这次活动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CT04120这个料号,首先是他的体积很小,而且是圆柱型的,非常适合在电子笔,以及各种可穿戴设备等场合应用,其次是可以定电压充电,不需要充电IC,可以进一步缩小产品的体积,然后是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相信有以上的优点,这个料将来会有很广泛的应用场合。

网友AV: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我刚刚看到这款产品很熟悉,我竟然以前购买过,不得不说,真的不错,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而且寿命很长,耐用,使用得温度范围尤其广。非常棒,点歌赞

网友AW: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我比较在意这个电池,我以前的产品有关于纽扣电池的应用,本来是希望能用好几年的,后来被投诉说半年就没电了,然后找电池厂家来,他们推脱是生产造成的电池虚电,然后工厂说他们的操作没问题,然后在那里扯皮,后来还是去找专门的机器测试才发现是电池的问题,感觉国内电池还是跟国外的有一些差距的。这个高密度电池够稳定,温度也低,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AX:
muRata有丰富的产品线,他的拳头产品是以陶瓷稀土为基材的MLCC、传感器等高等级精度元器件&传感器、MEMS等器件。他的产品在高端设备领域不可或缺!

网友AY:
Murata的产品有些我司正在使用,寿命长运行稳定,质量还是不错的,推荐。活性物质、电解液具有通过严选稳定性高的物质以及特有的封装技术,具有自放电少的特征。相对于公称容量常温常湿的环境下的自放电量年间不足1%。

网友AZ:
我看上了CT04120 3mAh 1.8 2.3V小圆柱型可充电锂电池,长得和电解电容一样,小身材大实用,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爱爱爱爱

网友BA:
我在murata天猫官方旗舰店,浏览了一款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其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这款村田的钮扣型二氧化锰锂电池电池是UL元件认证合格产品,该电池不含有EU电池指令规定的3种物质(水银、镉、铅)3种物质。它的用途广泛:车载、IoT、智能仪表、工厂自动化等。

网友BB:
电阻01005产品作为一款可以使用在手机、电脑等可穿戴产品上的定制热敏电阻,其具有优良的可焊性和高环境稳定性、优异的长时间老化稳定性、电阻和B-Constan精度高、可回流焊接、产品不含铅等优点,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产品,值得推荐。

网友BC:
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这款产品的优点很多,比如其具有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在提高使用设备的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电池更换的维护;工作温度范围较宽: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优越的耐漏液性:使用新研发的电池构造和电解液,使得长时间具有优越的耐漏液性;优越的保存特性:活性物质、电解液具有通过严选稳定性高的物质以及特有的封装技术,具有自放电少的特征;相对于公称容量常温常湿的环境下的自放电量年间不足1%。

网友BD: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电池驱动时,在更换主电池或断开电池链接时可系统备份 可以高输出放电,寿命长不需要充电IC。可在宽范围速(μA)中充放电,由于漏电流小,可以进行长时间驱动。耐过放电,使用温度范围广。

网友BE:
公司做的很多产品带有钮扣电池,而murata天猫官方旗舰店中的CR2450X在性能上面是完全满足需求的。首先是耐高温性能,-40℃ to 85℃ ,这点是优于国内同类产品的。其次具有优越的耐漏液性,优越的保存特性,在85度的情况下保存100天也能减小电压下降。另外具有UL元件认证合格产品与EU电池指令・RoHS指令,让用户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省去了认证的麻烦了。murata天猫官方旗舰店一大优点是填写物料需求表,有专人去跟进与对接联系,这也是其一大优点,值得大家选择使用murata产品。

网友BF:
WMRAG32K76CV2C00R0 晶体MEMS谐振器:体积小、功耗低、精度高、输出频率可定制。是特殊频率、场景需求伙伴的不二选择。

网友BG: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1.小巧
2.10C放电电流大
3.无需专用充电IC

网友BH:
  这得从电容器的结构上说起。简单的电容器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包括空气)构成的。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不过,这样的情况是在没有超过电容器的临界电压(击穿电压)的前提条件下的。我们知道,任何物质都是相对绝缘的,当物质两端的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物质是都可以导电的,我们称这个电压叫击穿电压。电容也不例外,电容被击穿后,就不是绝缘体了。不过在中学阶段,这样的电压在电路中是见不到的,所以都是在击穿电压以下工作的,可以被当做绝缘体看。陶制电容器

网友BI:
在车联网的时代,电子产品在汽车产品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功能越来越多,如车载导航,自动启停,油电混合发动机等等,那这些产品都需要高可靠性的电子元器件作为支持,车规电阻就需要防浪涌,低温漂,耐腐蚀,康硫化等要求.
村田的车规电阻在产品应用方面质量优势明显!

网友:
村田的CT04120 小圆柱型锂电池在我的产品中解决突然掉电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有赖于它的体积小,可二次充电性。

网友BJ:
村田的GRM31CR71A226ME15L能在1206封装上做到10V耐压,22UF的容值,非常适合用在
各种LDO输入输出电容的应用上,村田的MLCC值得信赖,不愧为MLCC领域的第一名!
希望村田公司能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网友: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非常不错,解决了需要加充电控制IC的麻烦,省事多了,这样的电池做作为备点是太方便了,有需要时一定选择村田!

网友:
村田的电感电容是做射频行业的首选,主要以LQP,LQW,GRM系列为主流,目前尚没有哪个品牌敢声称替代村田的高频电感。其次村田的ESD管也是sub6G较为有优势的产品,以其低寄生特性,收到通信产品的青睐。-------------------一位通信人的告白

网友BK:
MM8930-2620RJ4同轴连接器带有开关,具有优质的高频性能,非常适用于手机和其它可穿戴设备;该同轴连接器的占用PCB面积以及装配占用的空间面积极小,能满足多种电子产品设计的需要,只是在阅读手册是有一条说明不是很懂,连接器的使用寿命为探针测量的50次循环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淘宝上该款连接器的样品价格还可以,可以更具需求进行购买。

网友BL:
MM8930-2620RJ4 180mm 带开关 微波同轴连接器  这种带开关的同轴连接器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并且体积比较适合,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方便,标准化的设计适合各种做法,性能适合我现在所用的产品,并且支持探针测试非常好

网友BM: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可定电压充电,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安全性高,小型轻量

网友BN:
特征
1.带开关的高频同轴连接器非常有助于手机及可穿戴设备等小型无线设备的射频电路的电气特性测量。
2.尺寸1.6×1.6×0.7mm(长x宽×高),占用面积2.56mm23.优异的性能,最低儿为0.2dB max.(@6GHz),V.S.W.R为1.3max.(DC至6GHz)
4.连接器的使用寿命为探针测量50次循环。

网友BO:
GRM033R61A105ME15D村田1uF(105 20% 10V贴片电容器MLCC 0201定制
村田的电容尺寸小,容量高,主要是质量可靠性高,长期使用失效率很低,对于大批量产品使用值得信赖

网友BP:
车规级电阻良好的可焊性和环境稳定性,优异的长期抗老化稳定性,电阻和B-constan的高精度,可进行流动/回流焊接,三种尺寸(0805尺寸/0603尺寸/0402尺寸)中相同电阻下的相同B常数,易于在电路中使用较小的尺寸,产品环保不含铅。
村田家的产品我们一直在用,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BQ:
CR2450X这个纽扣电池不错啊,小体积高容量,瞬间放电电流30mA,而且准耐热型产品能在85度环境下支撑100天,自身的放电和泄露做的很好,能够做到有效的长期保存,非常适合应用于一些钥匙,仪表或者其他物联网产品的RTC时钟供电等领域!

网友BR:
NCU18WM154E6SRB车规电阻有着优异的可焊性和高环境稳定性,优异的长时间老化稳定性,电阻和B常数精度高,可流焊/回流焊,拥有多种尺寸,易于在电路中使用较小的尺寸,本产品不含铅。

网友BS:
NCU18WM154E6SRB 0603inch 150kohm±3%4500k0.026mA车规电阻定制,大品牌,值得信赖

网友BT:
NCP02WF683F05RH 01005 68kohm±1%手机电脑可穿戴用定制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体积小巧,可应用在便携设备中,较宽的温度范围-40℃ to 125℃。体积小,功耗低。

网友BU:
Murata产品覆盖从手机、电脑和AV设备等主要电子领域,到汽车、环保与能源、保健等新领域,之前在消费电子应用中用的最多的是陶瓷电容、电感,热敏电阻以及同轴连接器,虽然价格比竞品稍微高些,但是质量稳定可靠,是我们在选料时的首选品牌。

网友BV:
最喜爱,MYMGK1R820ERSR-H 20A 8-15V 定制贴片封装模块DC-DC转换器,更小的封装,负载调整率参数极其优秀,效率还可以,开关频率高达500kHz,这些参数足以满足设计苛刻的需求,村田出品,值得信赖。

网友BW:
我最喜欢的产品是MLCC的电容器,电容器在电子产品的设计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产品的正常工作和稳定性方面很关键,同时此电容器虽说很小,但是任何电子产品都少不了它

网友BX:
车规电阻 NCU18WM154E6SRB
优点
1. 优良的可焊性和高环境稳定性
2.优异的长时间老化稳定性
3. 电阻和B常数精度高
应用在
1. 各种发动机控制单元
2. ABS 控制单元
3. 大功率器件(IGBT)
4. 各种需要高温的电路的温度补偿。

网友BY:
通过学习,了解到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优越的耐漏液性、 优越的保存特性等特点,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可满足大部分小电子产品的发光,发声,射频输出等要求。稳定性、安全性高,非常值得推荐。

网友BZ: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可定电压充电,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安全性高,小型轻量

网友CA:
村田的产品还是很丰富的,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在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CR245X工作温度能够满足要求,适用性比较好,可以纳入公司选型,带测试匹配。标准型的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电子元器件和IC的工作温度上限大都不超过85℃,可以支持这些产品。

网友CB:
从产品手册中可以看到,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可定电压充电,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安全性高,小型轻量,30mA的最大放电电流,应用场景广泛。

网友CC:
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村田的好东西是不少的,电容的质量那是业内公认的好。

网友CD:
喜欢这个电感 DFE252012P-R33M,强力推荐
理由:
1、体积小;
2、电流大;
3、稳定性和一致性好;
4、品牌可靠,不必为品质担心。

网友CE:
赞,积极参加

网友CF:
CR2450X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工作温度范围较宽,钮扣型锂电池容量大

网友CG:
NCU18WM154E6SRB 0603inch 150kohm±3%4500k0.026mA车规电阻, 1. 优异的可焊性和环境稳定性 2. 优异的长时间老化稳定性 3.电阻和b常数精度高 4. 可采用流焊/回流焊 5. 相同的b常数,相同的电阻,三种尺寸 (0805尺寸/ 0603尺寸/ 0402尺寸) 易于在电路中使用较小的尺寸 6. 该产品不含铅。 7. UL / cULcertified产品。(UL1434、文件号E137188)

网友CH:
用过不少 村田的电容电感,主要是射频模组使用较多。 性能稳定可靠,技术独树一帜。

网友CI:
村田的多层陶瓷电容采用村田开发的薄层化技术和层压技术实现了电容的小尺寸大容量,非常适合手机等穿戴设备使用,在0.25X0.125mm这么小的尺寸上能堆叠100层,可见技术非常先进,值得推荐!

网友CJ: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1,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
2,可穿戴的普及,这种微小体积可以替代传统的电池包,重量也轻便了
3,应用场合:小功率设备,电子笔和各种可穿戴设备等;备份,条形码阅读器/POS(支付终端)和其他电池驱动器;能量采集计算系统,太阳能充电设备与各种发电元件组合的无线传感器节点

网友CK:
作为医疗影像的硬件系统,对电子元器件的参数精确度、稳定性要求很高,X7R、NP0的陶瓷电容,Murata作为优选物料,对电源滤波、PLL锁相环输出时钟的稳定等电路功能都有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医学影像图像质量的基石。对于医疗影像设备,如果电源端的滤波电容参数精确度有问题,造成电源纹波等,会导致数据采集时有失真,最终造成病人图像质量的下降,不能准确的观察到组织结构信息。只有可靠的电容准确度和稳定性才是病人图像质量的保证。

网友CL:
电容是一种我们经常使用到的电子元件,电容器是一种能储存电荷的容器.它是由两片靠得较近的金属片,中间再隔以绝缘物质而组成的.按绝缘材料不同,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电容器.如:云母.瓷介.纸介,电解电容器等.,村田Murata是全球最大的贴片陶瓷电容生产厂家,市场份额超过30%,质量那是没得说的。

网友CM:
日本村田不错比较详细了了解产品,特别还有车规级产品 先标记一下,后面用到 直接联系代理了,直接可购买到淘宝上,不做,方便,精度要求高的就选择这家,不拍有假货了。

网友CN:
入行就开始用村田的产品了,虽然相比国产台系有点小贵,但是稳定行好,可靠性强,当时做的工业类电子产品,对成本也不是太在意,后面就一直习惯性的选择村田的物料。
现在村田电子类的产品线基本都有用到,纽扣电池啊,MLCC,普通电容,磁珠,电感,电阻等等,用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CO:
我们可是春天的忠实用户,大批量用过电容、电阻、链接件,质量超好!村田这个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很感兴趣。这么小的电池用在设计中可以缩小设备尺寸。非常适合小设备供电使用。
更多操作

网友CP:
我做射频的,用的最多的就是村田的电容电感,可靠性高,性能优异,精度高,总之这么多年,村田都是我不二的选择,当然价格也要稍微的高一些,这个可以原谅

网友CQ:
murata日本村田的贴片电容用过,使用时低DCDC的电源产品,在防爆电源中使用,产品使用可靠,性能很好,一直在采购使用,后续很多电容都已经替换指定为本品牌。

网友CR:
村田的产品很丰富,质量很好,手机中大量使用了村田的电感和电容,比较喜欢功率电感器DFE252012F-1R5M=P2产品,工作范围-40℃-125℃,感量适中,电流大能达到2.7A以上,尺寸小,非常适合便携产品中开关电源用电感的场景~

网友CS:
村田的天猫店内容不错,并且murata日本村田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目前公司过车规级认证产品上面电阻电容都是用的村田品牌的,可靠性高,性能也很优异。自己对微型电池中的 CT04120这款比较感兴趣,这个小体积微小圆柱锂电池,容量为3MAH,对于这种微小体积的能做到这个容量实属不易,希望自己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这款产品。

网友CT:
我们公司大部分阻容感都是选择村田的的,耐压和质量有保障,我们主要是做低功耗应用的,好的器件代表好的质量,哈哈
GRM033R61A105ME15D,值得你拥有!

网友CU:
MM8830-2600RJ4射频互连器件1.4x1.2 9GHz定制RF开关同轴连接器,非常适用于手机,可穿戴设备的连接,体积小,连接可靠,卷带包装,适用于贴片安装,性能优异。

网友CV:
最喜爱的产品: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和理由:
超小的体积, 超长的寿命,可快速充电, 还无需充电IC等等,
几乎包含了当下物联网及数字智能应用需要的所有特性。
优秀的产品性能加可靠的结构设计,保证了终端产品的安全性及稳定性。

网友CW: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
村田的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1、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
2、优越的放电稳定性
3、钮扣型锂电池容量最大*1
4、优越的耐漏液性
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车载 ・胎压监测系统(TPMS) ・智能钥匙/无钥匙进入 ・ETC车载器 ・驾驶计时器 ●IoT/其他 ・智能仪表 ・工厂自动化 ・跟踪设备/传感器

网友AV:
我要参加

网友CX:
mlcc用的最多的品牌就是村田的,有不良率低,工作稳定,小型化等诸多优势。大品牌质量可靠,口碑较好,可应用在各个领域

网友CY:
村田的产品质量有保证,特别功率电感系列,温漂小,性能稳定,特别适用于紧凑空间。

网友CZ:
微小体积可充锂电,在功耗严苛场景有很广的应用。该器件可快速直充而无需电源管理IC,充电电流低至uA级,且具备耐过放电特性,是较理想的新型小体积可充锂电池。

网友DA:
MLCC电容特别好,我们都爱用,不管容量还是参数在同类产品中都是顶级的!
在我以前设计的一款电源上发生过一件事,启动电容用一款MLCC电容,品牌是某星的,当时考虑大品牌不会差,价格也便宜,结果产品在出货使用一段时间后,应该是电容漏电导致电源无法启动,后来换成村田的就没有问题,一直比较稳定,所以电容这东西看似小,非常关键,关键的地方还得用顶级大厂的料。

网友DB:
我们的设计中,电容大部分都是用的村田的,电感也是使用的村田的。今天看这个活动中还有微型电池,下次准备看看这个微型电池用于rtc供电

网友DC: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1.可定电压充电 2.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3.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4.安全性高5.小型轻量 不需要充电芯片 对小结点非常好  喜欢

网友DD:
CR245X,工作温度范围是−30℃〜70℃,而准耐热型则扩大到−40℃〜85℃。电子元器件和IC的工作温度上限大都不超过85℃,可以支持这些产品。此外,关于保存特性,准耐热型在85℃下保存100天以上时,与标准型相比,也能减少电压下降

网友DE:
看了旗舰店的产品,都有实用和高端,PKHPS0013E4000-A2 定制压电蜂鸣器比较喜欢,也比较常用,看详细信息后比较别的蜂鸣器真是好太多了

网友AV: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这款产品在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有很多优点,比如体积小,但是安全系数高,而且寿命比较长。点赞点赞

网友DF:
NCP02WF683F05RH 01005 我对这款产品比较看好,电阻值公差稳定在±1,体积小,工作温度范围广,是市面上比较新的一款产品。非常棒

网友DG:
  搞仪器仪表工作关心纽扣电池的选用,这款硬币型二氧化锰锂微型纽扣电池CR2450X(日本进口),600mAh 3V高密度,稳定适用,符合优选,存档备选。

网友DH: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快速充电特性
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
出色的放电特性,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
寿命长,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
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

网友DI:
本人主要观察了DFE252012P-R33M型号的功率电感,尺寸为2.5mm长 2mm宽。电感值为0.33uH,本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小的功率电感,小型的器件可以方便在对体积和尺寸有限制的场合使用,缩小了PCB板的面积,节约了生产成本。

网友DJ:
日本村田的电容电感元件用得不少,见到这个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颇有好感。高速率(10C)情况下可充电,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不用充电IC,此小型电池非常适合用作小设备供电。

网友DK:
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快速充电特性,出色的放电特性寿命长高安全性;可用于电子笔,各种可穿戴设备等,条形码阅读器/POS(支付终端),其他电池驱动器

网友DL: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高安全性,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可定电压充电,循环寿命长,可使用很多次,小型轻量,适用于电子笔,各种可穿戴设备等。

网友DL: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
其中的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特性: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至今为止需要2块电池情况,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所以在提高使用设备的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电池更换的维护。最具有竞争优势,可应用于车载、胎压监测系统(TPMS)、智能钥匙/无钥匙进入、ETC车载器、驾驶计时器、IoT设备、智能仪表、工厂自动化、跟踪设备、传感器模块等领域。

网友DM:
最打动我的是这款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相较于其他的电池电压3V约干电池的2倍。现在使用1块电池就可以了,能够节省空间实现轻量化。提升了利用率。

网友DN:
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日本电池一直是品质优良,相比性价比,市场优势很大。国产品牌任重道远,希望可以在学习中发展,让国产电池的性能更进一步。

网友DO:
村田的MLCC电容算是头部厂商,GRM31CR71A226ME15L电容特性指标完全满足工业设计要求,如果有低电压大容值需求,可选用此电容

网友DP:
公司很多板卡都是用的村田的电容,性能稳定可靠!而且村田的电容一直是标杆一样的存在。

网友DQ(2022-01-09):
汽车电子所用元器件首先考虑可靠性。而且村田的产品资料上参数,应用注意事项都写很详细。NCU18WM154E6SRB 0603inch 150kohm±3%4500k0.026mA车规电阻 值得信赖。

网友DR:
日本村田 CT04120 3mAh 1.8 2.3V定制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
这个小东西,很强大;用来备用RTC供电;对震动要求高的场合特别适用。
尺寸也好,就是价格美丽!

网友DS:
车规电容电阻真的贵啊,NCU18WM154E6SRB 0603inch 150kohm±3%4500k0.026mA车规电阻定制,

网友DT:
Murata 创新陶瓷元件应用非常广泛,消费类电子产品需要很多Murata 陶瓷元件,Murata 产品质量、性能稳定可靠,实在是工程师的首选。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DU:
村田的陶瓷电容器GRM033R61A105ME15D
在小体积下有大容量,产品稳定可靠,温度系数好。电容容量值稳定,对於需要精度的场合很有利

网友DV:
村田的陶瓷电容器GRM033R61A105ME15D
在小体积下有大容量,产品稳定可靠,温度系数好。电容容量值稳定,对於需要精度的场合很有利
更多操作

网友DW:
GRM033R61A105ME15D,这款电容质量好,不容易变质,容量几乎无衰减!不错!

网友DX: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优点:节省空间,放电稳定,而且工作温度范围大,3V的电池约是干电池的两倍;
所以适合的产品范围更广,值得推荐的好物

网友DY:
Murata竟然推出天猫旗舰店了,GRM033R61A105ME15D料号都是一样的,村田1uF(105 20% 10V贴片电容器,小小的MLCC 0201的封装,耐压满足大多数电路需要,作为旁路电容、滤波电容和去藕电容这些应用真是绰绰有余了。一直对村田的品质和服务表示认同,现在有了天猫这个渠道,元件购买更容易更方便了,支持村田上线更多的器件,包括通用器件。

网友AC:
功率电感DFE252012P-R33M,产品尺寸小体积,在应用中替代了绕线式大电感,节省了电路面积,使得电路板更加紧凑。

网友DZ:
微型电池,CR245X 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3V钥匙仪表微型纽扣电池定制。即使是长时间放电,也能显示出稳定的电压特性,所以在提高使用设备的可靠性的同时节省了电池更换的维护,可以很好的用在传感器和采集器中,以防数据丢失。

网友EA:
MM8930-2620RJ4
使用村田的物料好多次了,每次都能给人满意的效果
最近也是在学习射频的知识,看到这款射频天线连接器果断心动
1.体积小,节省板子面积
2.性能优异,最低IL为0.2dB
3.双向带开关连接器,非常适合用于可穿戴设备上

网友EB:
日本村田 CT04120 之前用过村田的东西,质量信得过,尝试下

网友BP:
以更薄、更小、更准确为目标。村田致力于不断创造最尖端的电容器产品。
村田的目标是实现产品的小型大容量化,其中介电体层的薄层技术是重要的技术关键。 在陶瓷粉体技术方面,村田不但实现了高准确度控制颗粒大小和形状,并且确立了高密度且均匀分布的加工技术。
村田始终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力争满足客户的期待,为客户开发出了各种形态的产品,如支持高速IC的低ESL技术、小型化/薄型化的结合技术、以及降低电路板弯曲和热循环引起的故障的技术等。

村田的MLCC电容 在我们公司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高耐压,高耐热,以及良好的ESD特性,一直被我们公司所青睐,希望村田能越来越好,越做越大,始终保持精益求精的初心。

网友EC(2022-02-08):
CT04120有以下优点:
1.快速充电特性——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
2.出色的放电特性——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
3.寿命长——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
4.高安全性——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
还是不错的

网友ED:
村田功率电感和高频电容一般较稳定,产品关键地方还得选稳定的器件,一直跟村田电感电容的代理拿货,希望村田做的更上一层楼

网友EE:
我从事汽车电子方面的工作,对车规电阻NCU18WM154E6SRB更感兴趣。以前也用过村田的车规电容。

网友EF:
村田的陶瓷电容器 GRM31CR71A226ME15L 22uF 虽然价格确实是比国产的同类产品要贵一些,但是质量可靠,参数与规格书相标基本是一致的,更不用担心长久使用后的可靠性了

网友EG:
村田纽扣电池 CR2450X日本进口准耐热耐高温600mAh
1:电量充足 没有虚构
2:CR2450X   600mAh 相同体积下电量非常的高,比同类的产品要高不少
3:耐高温 和耐低温 -40℃ to 85℃,实际测试过在-30跟80度 可靠性是非常的好

网友EH:
产品种类很丰富,质量也不错,资料也很齐全。不过有些产品的支持工作温度偏窄,比如CR2450X,工作温度的上限只有85,如果能到110就更理想了

网友EI:
murata CR2032/1632/2450电池 和 CT04120可充电锂电池。
CR系列电池有着 长时间放电时稳定的电压特性、优越的耐漏液性、自放电少的特征(相对于公称容量常温常湿的环境下的自放电量年间不足1%)、不含有EU电池指令规定的3种物质(水银、镉、铅)等这些优异的特性和高标准规格,让使用更放心。
CT系列可充电锂电池更是有着 快速充电特性(高速率(10C)的情况下可充电,不需充电用IC),出色的放电特性(可以实现最大放电率10C的放电,由于内阻低且压降小,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寿命长(5000个循环中有80%以上的充电(容量)恢复率),高安全性(使用化学稳定的钛酸锂,并采用了防止热失控的安全设计)等众多优点,让设计使用更可靠更具优势。

网友EJ:
村田的微小圆柱型可充电二次锂电池CT04120具备充电快速、放电特性优异、寿命长、安全系数高等突出特点,在手持设备、物联网节点设备等低功耗场合,有很好的应用优势。个人比较看好它的地方是:
1)可实现10C放电,内阻低,即使在高负载和低温下也可以稳定放电,同时无需专用充电IC,这对于低功耗设计至关重要,比如不带阀控的智能水表,这种设备往往大部分时间处于微安级别的待机状态,在抄表定时唤醒或者计量触发唤醒的短暂时间内才增加电流消耗,而且设备都要求五六年连续工作,如果使用这种小锂电,既能节省控制器空间,还能充分收集水力发电产生的不稳定的电能,大大降低对传统一次性电池的性能要求和后期维护工作量。
2)长寿命,在5000次充放电后,它仍然可以保持超过80%的容量恢复率,这个不容易的,有些电池看似便宜,实际上使用不到1000次就存不住电了,然后又得费时费力地去换电池,实际上得不偿失,倒不如用料好一些,充分保证其寿命周期,综合成本会更佳。

网友AT:
器件好用

网友EK:
MM8930-2600RJ4  射频同轴连接器用于测量射频电路的开关型连接器,使用板对板连接器在电路板之间低损耗传导高频信号。具有体积小,表贴安装,支持最大信号频率6 GHz,最大导通电阻50 Ohms,同行业技术领先。

网友EL:
还是这个比较吸引我,虽然只有3mAh,但是在如今的便携设备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微型的可充放的锂电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虽然还没用过,但是在后续的产品中,就多了一个方案了,这个设计非常好!

网友EM:
日本CSTNE8M00G550000R0晶振,温度系数好,晶振体积小,无需震荡电容,节省了电路面积,使得电路板更加紧凑,适合在小型,低功耗的产品中使用。

网友:
我最喜欢的是MLCC电容,该款产品稳定性良好,质量保证,实际的电路测试中功率因数正常,而且体积很小,占用电路板空间不大

网友EN:
比较感兴趣的是CR2032X 3V 纽扣电池,该电池可耐热高温,具有轻量高电压高能源密度的特性,优越的放电稳定性和较宽的工作温度范围,-40到85度足够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EO:
PKHPS0013E4000-A2,采用频率控制技术,不降低声压的同时实现元件小型化,,具有体积小,支持编带包装和抗流焊强的优点

网友J:
收到,好活动

网友T:
谢谢版主奖励

网友I:
终于开奖了啊

网友BV(2022-05-10):
没有注意发奖信息,过期了,

网友DD:
哎呀,因为疫情一段时间没上论坛,中奖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