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 的用户手册 USART部分, 没有给出

楼主:
ar, USART, AC, hb, pc
一般的话,用户手册在涉及usart部分都会给一张 数值表 , 比如STM32 的USART部分

为啥在E230手册中没有找到呢?

只好自个算了, 请教高手, 下面的计算对吗?

我PCLK=AHB=72M 波特率 9600时
据公式: USARTDIV=72000000/(16*9600)=468.75=   0x1D4  + .1100 = 0x1D4C   误差率为0

希望后面E230用户手册能增加这个表, 就方便了.

网友A(2021-12-08):
就是配置好了,通了就行了吧,
第一次看到这个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都给这个 表格的

网友C:
自己算也不麻烦把

网友D:
主要还是心里 要熟悉他的时钟树

网友E:
如果配置的有问题 编译器会报错吗

网友F:
我印象用有一个计算工具可以下载用的 但是不知道gd有没有这个工具

网友G:
也就是说有的波特率并不是正好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