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IO翻转速度蛮快的

楼主(2021-12-08):
GPIO_SetSlewCtl(PH,0x07,GPIO_SLEWCTL_HIGH);
    while(1){
                        PH1 = 1;
                        PH1 = 0;
                }

可以达到 48MHZ,好像GPIO_SetSlewCtl不起作用
PWM还没试,应该可以达到96MHZ

网友A:
关键是主频

网友B:
看时钟周期

网友C:
让IO喘口气,喝点水吧~~

网友D:
这么快 会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E:
io的极限是多少

网友F:
太快的话 就不可靠了

网友G:
只要硬件支持 基本都能达到吧

网友H:
如何确定可靠不可靠呢

网友I:
这个标志位主要用来识别什么呀

网友J:
主频速度够用,翻转的速度就快。

网友K:
这么快会不会产生啥干扰啊

网友L:
IO模拟SPI读写个FLAS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