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E230手册GPIO备用的描述是不是出错了?

楼主(2021-12-08):
IO, ce, gp, pi, GPIO, AC
这是关GIPO模式的表:
从表中, 可见 似乎有5种模式, 但是, 从寄存器设置位来看: 无法区别 AFIO输入, AFIO输出功
但是我们知道, 有些复用功能, 是要区别 输入(USART_RX),输出的(USART_TX)
官方例程, 对 RX脚(PA10),   TX脚(PA9) 的初始化居然一样!!!
我感觉是错了.  这样设定RX脚会输出高/低电平, 还怎么接收数据呢?
我认为, AFIO的输入 等价于 普通GPIO输入功能

大家分析下....

楼主:
今天在板子上试了一下 官方的例程没有错,看来 复用输出/复用输入 是根据不同复用功能自动调整的

网友A:
有米有勘误手册啊

网友B:
需要进行配置才可以生效吧

网友C:
还有其他很多模式可以使用

网友D:
是不是需要配合上拉电阻呢

网友E:
一般上拉和下拉的电阻都是多少合适呢

网友F:
是不是 有内置的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