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 的I2C Clock stretching功能请教

楼主(2021-12-08):
请教下I2C 的Clock stretching功能吗,比如新唐MCU硬件I2C做主机,外部从机带clock streching功能,如果从机将SCL拉低,主机这时候需要怎么配置。

楼主:
时钟拉伸(Clock stretching)

clock stretching通过将SCL线拉低来暂停一个传输.直到释放SCL线为高电平,传输才继续进行.clock stretching是可选的,实际上大多数从设备不包括SCL驱动,所以它们不能stretch时钟

楼主:
是不是要使能超时或者总线错误,然后软件去判断SCL电平决定传输要不要继续这样啊?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可以看你选择的那个芯片的手册上的说明啊,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MCU支持的就是普通的I2C吧,你说的这个概念没了解过。

网友C:
屏幕截图 2021-12-10  8051有找到相关描述

网友D:
如果从机将SCL拉低,主机这时候需要怎么配置。
=>是硬件实现的,不用另外配置,只要开i2c timeout,在一定的时间内,看Clock stretching是否已经放开。

网友E:
没了解过这个功能啊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会启用这个功能呢

网友G:
是不是需要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H:
所有型号都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I:
问题是需要将它拉低吗

网友J:
个人感觉就是标准的iic配置啊

网友K(2022-01-07):
这个功能是适合所有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