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做板子,选四层还是双层

楼主(2021-12-08):
几层的板子,更实用,可靠?
有区别么

网友A:
我去这个问题,当然看你的设计需要啊,如果两层便能搞定的,为什么要用四层呢?

网友B:
哈哈,看你技术

网友C:
哈哈,费用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D:
带MCU的话,我是直接四层,除非强制要求两层。
其他外电路的话,两层没问题
PCI类的,可能要6层或者8层
只经过过这些

网友E:
多层的接地会好
双层的便宜

网友F:
四层板价格超过双面板两倍吧。

网友G:
这个还得看你实际需求的

网友H:
楼主是想做什么啊

网友I:
正常来说就是能越少层越好,问题越少

网友J:
这个看你项目大小,如果都是低速信号而且很好布线就选择2层

网友K:
一般来说都是2层的,便宜

网友L:
这个看你水平,你觉得2层能布下就2层呗,2层布不下就选择4层

网友M:
我觉得最好是2层,层数越多板子的制板难度越高,影响更多

网友N:
层数越少越好吧,简单

网友O:
现在打样的话,随便啦,四层都很便宜,但是生产的话最好要求2层,降低成本

网友P: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就层数越高越好,因为设计比较快

网友Q:
建议用2层,比较好,割线调试什么,还好说

网友R:
层数越少越好,因为成本低,如果层数多,比较贵

网友S:
别考虑这么多啦,建议用2层吧,便宜很多呢

网友T:
看自己,我是能用2层就不用4层

网友U:
层数是看你电路功能的难易程度的,如果元件多,布局难,还得是考虑4层的

网友V:
2层的比较常用

网友W:
哈哈,做板子需要电子元器件吗?这边是电子元器件代理商~~~

网友X:
能用两层干嘛要用四层了

网友Y(2022-01-08):
多少层的电路板都是看自己的需求啊

网友Z:
价格不一样啊  翻倍来了都要

网友AA:
根据硬件的需求来定啊

网友AB:
区别在价位上 相同的硬件  如果可以用双层 你用四层 的话 性能相差不大

网友AC:
不能单纯的比较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