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软件介绍

楼主(2021-12-08):
工程操作
  • 新建工程

方法1:点击主菜单“File->New->MounRiver Project”

方法2:点击欢迎页左侧按钮“创建MounRiver工程”

弹出芯片模板选择对话框:

MounRiver Studio已内置CH32V103系列、CH56X系列、GDVF103系列芯片以及RV32I、RV32E、RV64I等通用工程模板。选择不同芯片类型,自动生成相应工程名、显示对应芯片说明,也可自定义工程名及保存位置。点击"Finish"完成工程新建。

导入工程

方法1:点击主菜单“File->Load Project”

方法2:点击欢迎页左侧按钮“导入MounRiver工程”

弹出加载工程对话框:

点击"Browse"按钮,选择待加载工程目录下的.project文件,点击"Confirm"完成工程导入。

  • 工程转换

方法1:点击工具栏按钮或主菜单"Import Keil Project"选项。

方法2:点击欢迎页左侧按钮"导入Keil工程"

弹出工程转换对话框:

选择转换后的目标芯片型号、原Keil工程下.uvproj/.uvprojx文件以及转化后工程代码的保存位置,点击"Confirm"执行转换。若Keil工程中的标准库文件被修改过,会弹出对话框:

楼主:
文件操作
  • 文件新建、保存、移除

1.文件新建:单击IDE左侧资源管理器中要新建文件的目录,点击右键菜单中的"New->File"选项。

2.文件保存:IDE自动保存文件修改内容,可以点击工具栏左上角保存按钮手动保存文件改动。

3.文件移除: 选中要删除的文件,点击右键菜单中的"Delete"选项,或点击键盘上"Delete"按键。
  • 文件导入、导出

1.文件导入:选中要导入文件的文件夹或者目标文件夹下任一文件,点击右键菜单中"Impor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文件。

2.文件导出:选中要导出的文件,点击右键菜单中"Expor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导出的目标位置。

  • 文件对比、替换

1.文件对比:选中目标文件,点击右键菜单"Compare With->Local History",对比当前文件与该文件历史版本。(本IDE自动保存七天内文件改动历史版本)或者选中两个文件,点击右键菜单"Compare With->Each Other",实现对比该两个文件。

2.文件替换:选中目标文件,点击右键菜单"Replace With",可选择用其该文件的其他历史版本进行替换。
  • 排除编译序列

选中目标文件,单击右键菜单"Resource Configuration->Exclude From Build"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输出文件夹,点击"OK",即让此文件不参与工程编译

网友A:
有全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