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系列替换STM32F系列注意事项

楼主(2021-12-08):
硬件替换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GD32F303系列和STM32F103系列是兼容的,但也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

1)BOOT0必须接10K下拉或接GND,ST可悬空,这点很重要。

2)RC复位电路必须要有,否则MCU可能不能正常工作,ST的有时候可以不要。

3)有时候发现用仿真器连接不上。因为GD的swd接口驱动能力比ST弱,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解决:

  • 线尽可能短一些
  • 降低SWD通讯速率
  • SWDIO接10k上拉,SWCLK接10k下拉

4)使用电池供电等,注意GD的工作电压,例如跌落到2.0V~2.6V区间,ST还能工作,GD可能无法启动或工作异常。

网友A:
基本上同系列的都可以互换的

网友B:
看来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网友C:
复位电路还是都带着的好

网友D:
基本上都是要求线尽可能的短

网友E:
BOOT0必须接10K下拉或接GND是一种什么启动方式呢

网友F:
GD可以用jtag下载方式吗

网友G(2023-10-07):
我使用的jlink下载调试器,有个gd32f427的板子上boot0/1引脚都悬空了,结果发现无法调试下载,但在另外一块boot0下拉的板子却可以,是不是证明是这个boot引脚悬空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的jlink下载调试器,有个gd32f427的板子上boot0/1引脚都悬空了,结果发现无法调试下载,但在另外一块 ...

悬空状态下 电平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刚刚好是低状态,也有可能是高状态。容易受干扰。
BOOT0/1  接下拉到地是最稳妥的做法。

1)ST可悬空  2)ST RC复位电路可省略    呵呵   多害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