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大家有做成功的吗 定时1s

楼主(2021-12-08):
做stm32f030定时器部分时,将f1的定时器中断程序移植过来不行,用st的定时翻转历程也不成功,奇了怪了

网友A:
高级定时器TIM1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由一个16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可以被看作是6 通道三相PWM 发生器。 它具有互补的PWM 输出,可编程死区时间插入。 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通用定时器。 4 个独立的通道,可用于:输入捕捉、输出比较、PWM 生成(边缘或中心对齐模式)、单脉冲模式输出。 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预分频器,可以实现脉冲宽度和波形周期从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的调节。
TIM1定时器的功能包括:
● 16位向上、向下、向上/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5之间的任意数值
● 多达4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死区时间可编程的互补输出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联的同步电路
● 允许在指定数目的计数器周期之后更新定时器寄存器的重复计数器
● 刹车输入信号可以将定时器输出信号置于复位状态或者一个已知状态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刹车信号输入
●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正交)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在调试模式下,计数器可以被冻结。
很多功能与那些有相同的架构的标准计时器相同。  先进的控制定时器还可以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和其他定时器协同工作。
TIM2 、 TIM3 简介
通用定时器由一个16 位或32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 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 输出比较和PWM)。
通用TIMx 定时器功能包括:
  ●16 位 或 32位 向上、向下、向上/ 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16 位可编程( 可以实时修改) 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 ~65536 之间
的任意数值
  ●4 个独立通道: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PWM 生成( 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单脉冲模式输出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 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 通过软件或者内部/ 外部触发)
  -触发事件( 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 外部触发计数)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 正交) 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TIM2 及TIM3 通用定时器可以与TIM1 的高级控制定时器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同步或事件链接在一起,协同工作。
TIM2 及TIM3 都有独立的DMA 请求产生。
这些定时器能够处理正交(增量)的编码器信号和数字输出从1 到3 个霍尔效应传感器。
在调试模式下,计数器可以被冻结。
基本定时器TIM6 简介
基本定时器TIM6 一个16 位自动装载计数器,由各自的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
它可以作为通用定时器提供时间基准,特别地可以为数模转换器(DAC) 提供时钟。实际上,它在芯片内部直接连接到DAC 并通过触发输出直接驱动DAC。
TIM6 主要特性
  ●16 位自动重装载累加计数器
  ●16 位可编程( 可实时修改) 预分频器,用于对输入的时钟按系数为1 ~65536 之间的任
意数值分频
  ●触发DAC 的同步电路
  ●在更新事件( 计数器溢出) 时产生中断/DMA 请求

TIM14简介
通用定时器TIM14是一个通过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的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构成。 它适用于多种场合,包括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和PWM)。
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器预分频器,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在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间调整。
TIM14主要功能
● 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
─ 更新:计数器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触发)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通用定时器(TIM15/16/17)简介
通用定时器TIM15/16/17是一个通过可编程预分频器驱动的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构成。
它适用于多种场合,包括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长度(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输出比较和PWM,死区时间插入互补的PWM)。 使用定时器预分频器和RCC时钟控制器预分频器,脉冲长度和波形周期可以在几个微秒到几个毫秒间调整。
TIM15的主要特性
通用TIM15定时器功能包括:
● 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到达2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可编程死区时间的互补输出(仅对通道1)
●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 在给定计数器周期后,重复计数,更新定时器的计数器
● 在复位状态或一个已知的状态下,中断输入,置定时器的输出信号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中断输入(中断请求)
—    TIM16和TIM17主要特性
通用TIM16和TIM17定时器功能包括:
● 16位自动装载计数器
● 16位可编程(可以实时修改)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65536之间的任意数值
● 1个独立通道: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PWM生成(边缘对齐模式)
─ 单脉冲模式输出
● 可编程死区时间的互补输出(仅对通道1)
● 在给定计数器周期后,重复计数,更新定时器的计数器
● 在复位状态或一个已知的状态下,中断输入,置定时器的输出信号
●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 更新:计数器溢出,计数器初始化(通过软件或者内部/外部触发)
─ 触发事件(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外部触发计数)
─ 输入捕获
─ 输出比较
— 中断输入(中断请求)
TIM15,  TIM16 和TIM17 可以一起工作,其中TIM15 还可以与TIM1 的高级控制定时器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同步或事件链接在一起。 TIM15 也可以与TIM16 和TIM17 同步。
TIM15,TIM16,TIM17 有互补输出死区时间生成和独立的DMA 请求产生。
在调试模式下,计数器可以被冻结。
  STM32F0定时器通用TIM 2
定时器由32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组成,它由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驱动.它适合多种用途,包含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 输入捕获),或者产生输出波形( 输出比较和PWM)。
  TIM 2功能
通用TIM2 定时器功能包括:
  ●32-bit (TIM2) 向上、向下、向上/ 向下自动装载计数器
  ●16 位可编程( 可以实时修改) 预分频器,计数器时钟频率的分频系数为1 ~65536 之间的任意数值
  ●4 个独立通道: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PWM 生成( 边缘或中间对齐模式)
  -单脉冲模式输出
  ●使用外部信号控制定时器和定时器互连的同步电路
  ●如下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DMA:
  -更新:计数器向上溢出/ 向下溢出,计数器初始化( 通过软件或者内部/ 外部触发)
  -触发事件( 计数器启动、停止、初始化或者由内部/ 外部触发计数)
  -输入捕获
  -输出比较
  ●支持针对定位的增量( 正交) 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电路
  ●触发输入作为外部时钟或者按周期的电流管理

TIM2 基于一个32 位的自动加载的递加/ 递减计数器和一个16 位的预分频器,设有4 个独立的输入捕捉/ 输出比较,PWM 和单脉冲模式输出的通道。 可提供最多12 个输入捕捉/ 输出比较/ PWM 通道上的最大化的组合
通用定时器TIM2可以与TIM1 的高级控制定时器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同步或事件链接在一起,协同工作

网友B:
定时一秒最好用滴答时钟完成,那个就是为了1S而生的定时器。

楼主:
systick可以实现  重点在于我实现定时器计数进中断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C:
中断输入(中断请求)
TIM15,  TIM16 和TIM17 可以一起工作,其中TIM15 还可以与TIM1 的高级控制定时器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同步或事件链接在一起。 TIM15 也可以与TIM16 和TIM17 同步。

网友D:
TIM15,TIM16,TIM17 有互补输出死区时间生成和独立的DMA 请求产生。
在调试模式下,计数器可以被冻结。

楼主:
已解决 呵呵 中断函数名字搞错了

网友E:
中断最简单的,搞错了就不应该了。

网友F:
你为何不用这个单片机的cubeF0呢,里面有例子

网友G:
有自己的例子不用,你去找其他系列的,肯定不通用了。

网友A:
自己生成代码多方便啊

网友B:
自己写更简单

网友F:
能具体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H(2022-01-07):
这个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I:
自己从新写一个好了

网友J:
不循环直接定义一秒应该不太可能吧

网友K:
也不是不可以移植吧 就是修改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L:
定时器还有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