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类似的测试

楼主(2021-12-08):
选型阶段,想用STM32F429外扩16BIT的SDRAM,同时驱动RGB565 800x600的屏幕。
SDRAM时钟就90MHZ,CPU代码在SDRAM执行,而LCD缓冲也是在SDRAM中,那么CPU取指令和LCD控制器读显示数据都会对SDRAM读,想了解:
1.开/不开LCD控制器对CPU执行速度的影响有多少,没有谁做个类似的测试?

网友A:
影响肯定是有的  我现在刷ARGB888 480 800都刷不动 现在换成了565模式

网友B:
CPU代码在FLASH执行,不见得就慢。

网友C:
比较赞同楼上的说法, FSMC挂那么多外设,CPU执行、SDRAM、LCD显示都在同一接口上,FSMC总线必定堵.

网友D:
个人认为倒不如使用CPU在FLASH中执行(貌似2MByte吧),LCD和SDRAM数据传输采用硬件图像处理单元DMA2D来处理,其本质是个DMA(比传统的DMA强大,专用于做图像之间的传输);CPU只需要配置一下传输的路径就好,CPU在中断里等传输完成的通知就好了.

网友E:
绝对不行,会抖屏。

网友F:
你们好 1、我这个429驱动 1280*720 是否支持

网友G:
          2、不知道是否吃力 我准备用RGB565  16BIT的SDRAM

网友G:
          3、 在驱动屏之外 我还要运行其他程序

网友H:
   现在不知道有没更好更好的方案可以驱动1280*720的方案 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ST的单片机只有F469支持720P,复杂的界面估计没戏,做做文字界面应该没问题

楼主:
429不行,要换F7或者H7

网友I:
最好FSMC只挂一个,挂太多就没意思了。

网友J:
这样做屏幕会抖动的

网友K:
速度太高了吧

网友H:
没控制过lcd的屏 啊

网友L:
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

网友M(2022-01-07):
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N:
没有看到过详细的数据

网友O:
像是这种可以在华电路的时候就仿真数据吗

网友P:
一般默认的是在哪里执行代码啊

网友Q:
即便自己测试 如何读取这个数值呢

网友R:
RGB格式的屏能用FSMC驱动么?我记得是不能

网友S:
引用 网友R:
RGB格式的屏能用FSMC驱动么?我记得是不能

他应该是SDRAM挂载在FMC上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他应该是SDRAM挂载在FMC上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