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调试问题?

楼主(2021-12-08):
可控硅控制电源电压, 零点检测后,正半周期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开断, 负半周期控制不了。理论上应该可以,是不是调试问题?

网友A:
脉冲方式呢

网友B:
高低电压都试过吗

楼主:
嗯,负半周期都一样,要么全高要么全低。

网友C:
没遇到过,还有别的问题吗

楼主:
如果用频率控制的话,一个周期后拉高,下个周期拉低,或者2个周期后拉高,下2周期拉低,这样定义N个点     输出电压变化为什么很大?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在仿真还是实际烧芯片进行的测试

楼主:
烧写后测试的,RC1 RC2口

网友E:
哦,帮不了你了。。。

网友F:
驱动电路什么样的,可控硅是什么样的?

网友G(2022-01-07):
控制不了是个什么现象呢

网友H:
请问是很么叫可控硅

网友I:
考虑一下使用频率尽心个控制

网友J:
应该是硬件问题 看着不是调试问题

网友K:
是自己搭建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