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

楼主(2021-12-08):
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

网友A:
在单片机内必须配备有EEPROM或闪存之类的存储单元才可以。找相应的器件。

网友B:
看你对该数据的读写速度及次数决定了
如果一天写不了几次,基本上以读为主的话,加片EEPROM最合适了

网友C:
但如果存储的值几乎每秒都要改写N次,那么建议用铁电存储器FM3104之类的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把数据放到里面,
大家告我一下如何写进去,用哪个命令。

楼主:
比如我要把里面写一个10进去如何写呀?

网友D:
根据数据量的大小加个外部EEPROM吧,如24c01

网友E:
Megawin 很多MCU都有内置FLASH的。例如:MPC82G516A

网友D:
读写频繁加铁电
不频繁加EEPROM  AT240X

网友C:
有些CMOS工艺的芯片,内部RAM单元也有短时掉电保存数据的能力。

网友F:
选一个有内至EEPROM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G:
可以加EEPROM,比如24系列,串行通信,占用IO口少。

网友H:
好多专家

网友I:
铁电要加备用电池电源吧? 铁电是RAM的么?

网友A:
可以无限读写的么?不像EErom10K 的读写寿命?

网友J:
笙泉IAP区都可以,有例子,建议做好写均衡,否则一旦FLASH写寿命到了,很悲惨。

楼主:
是啊, 劳烦各位了

网友K:
MG的MCU基本都带有E2,掉电不丢失的数据就是存在此。楼主,还要多多学习MCU哦

网友J:
你们真是答非所问,楼主问的是代码。

网友K:
设计一个掉电检测电路:停电后,仍能给单片机提供100ms的供电时间;

网友L:
上电读E2ROM中数据到RAM

网友M:
检测到掉电马上将RAM的数据存入E2ROM.

网友N:
掉电检测有很多中方法,主要看你的工作电源是怎么获得的:

网友I:
交流则采用全波过零检测

网友O:
直流则采用电压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