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寄存器设置好后 进入中断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1-12-08):
如何LDPCON=0X80    2.4V检测

网友A:
停在里面了

网友B:
嗯,等电压正常了再跳出中断

网友C:
或者复位重新通电再重新进入中断。

网友C:
很简单嘛   设置下就OK了

网友D:
有程序吗?何不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E(2022-01-07):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

网友F:
只要不在中断函数里边处理复杂算法就行

网友G:
进入中断然后想办法立刻跳出来

网友H:
使用ad检测?

网友H:
想要监测一下电压吗

网友I:
为什么会停留在中断里边啊

网友J:
中断函数里面就是你想要的处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