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和datasheet里面的 PCA Module Modes 对应

楼主(2021-12-08):
我在移植一段程序到82e54,其中有个配置是这样的 CCAPM0      = 0X71; 我无法和datasheet里面的 PCA Module Modes 对应上

楼主:
源代码的意思是捕获模式,上升沿下降沿都捕获,允许CCP0中断,这个配置0x71正确吗

网友A:
传统的外部上升沿、下降沿中断都是通过寄存器设置来响应中断,对干扰无抵抗能力;

网友B:
其实将定时器中断间隔设定成100us,在定时器中断中对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实现检测很简单。

网友C:
是正确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