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无法跳转到声明/定义

楼主(2021-12-08):
显示“无法打开元素xxx”

楼主:
想要查看函数定义或变量定义,右键导航跳转定义不成功。。

网友A:
全project搜索, 然后查看搜索结果??

网友B:
我的MPLAB X 5.40, 选中然后CTRL+B

楼主:
谢谢,可以了,厉害了

网友C:
重新编译试试看

网友D:
编译的时候报错吗

网友E:
头文件引用了吗

网友F:
可以全工程查找到吗

网友G:
有些是工具自身的问题

网友H:
能跳到定义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