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口输出始终是高电平

楼主(2021-12-08):
88f54,今天调试一块板子P3口作为IO口输出,没有外接电源,IO口输出始终是高电平

楼主:
大约4.7V

网友A:
仔细检查线路和程序

楼主:
没有发现错误

网友B:
怀疑电压不够

网友C:
外加5V电压试试

楼主:
外加5V电压,现象一样,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D:
你自己没想想别的法子?

楼主:
把程序写入单片机,通电,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又正常了,再进入仿真状态,还是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E:
没碰到过,无奈了

网友F:
单板启动没问题,检查仿真工具的具体设置看看,供参考

楼主:
好吧,仍然非常感谢你哈

网友G(2022-01-07):
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H:
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I:
配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J:
供电电压多少啊

网友K:
具体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L: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IO短路了

网友M:
看下硬件上是不是IO和其它短到一起了

网友N:
要么程序没对,要么外部IO短接了。

网友O:
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有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