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时不需要软件来清除中断标志吗?

楼主(2021-12-08):
51单片机中断时不需要软件来清除中断标志吗?

楼主:
为什么用查询中断标志位的时候却要在进行处理时清除中断位呢?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A:
是的,但是串口中断标志必须用软件清除

网友B:
因为如果采用查询方式处理中断,硬件不会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C:
嗯,因此退出中断程序后,还是能查到之前的中断标志

网友A:
。。。只有time时钟溢出中断不用吧,其他的都要软件清零的

网友D:
呵呵  记得51单片机不需要清除标志位   呵呵

网友C:
这个也要看楼主 你的 使用的情况而定吧

网友E(2022-01-07):
应该是不需要手动清除标志位的

网友F:
基本上所有单片机进入中断之后都不需要手动清除

网友G:
是的 不需要软件来清除

网友H:
是的,这个不需要用软件来进行清除标志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