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驱动数码管

楼主(2021-12-08):
数码管驱动
   用PIC单片机和74HC573驱动数码管,当让数码管显示某个字符时,
方法1:对单片机的某个端口赋值,比如PORTA=0XFE;
方法2:对应的显示数字放在一个结构体中,比如
       case 0://显示数字0
             {SEG_A = 1;SEG_B = 1;SEG_C = 1;SEG_D = 1;SEG_E = 1;SEG_F = 1;SEG_G = 0;}
        case 1://显示数字1
             {SEG_A = 0;SEG_B = 1;SEG_C = 1;SEG_D = 0;SEG_E = 0;SEG_F = 0;SEG_G = 0;}
这两种方法一个是对IO口整体赋值,另一个是将IO口挨个赋值,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吗?

网友A:
方法1最好改为调用LAT寄存器进行IO输出的修改。

楼主:
谢谢。我查查资料再看看。

网友B:
应该说的是方法2吧,如果逐个操作IO,最好使用有LAT寄存器的芯片,用RBx,RAx容易造成问题

网友C:
PIC16从4位数型号开始,PIC18似乎一直都有,16位32位都是一直有。

楼主:
这里主要说的是SEG都在一个PORT的情况,如果分散在不同的PORT,就不存在

网友D:
那你就把SEG定义成LAT就好了

网友A:
PIC单片机是16位的,用的PIC24系列。有端口锁存器。

网友E:
如果你有具体的型号可能好一些,简单的说,如果有LATx寄存器组,随便造

网友F:
数码管的段选有几个是在同一个端口的,都PORTB,有的不在

楼主:
这样的情况能用方法2吗,对IO口直接赋值,谢谢。

网友G:
应该都可以吧,但是1比较好

网友H:
可以直接驱动吗

网友I:
SEG定义成LAT 是一种什么模式呢

网友J:
是不是只能一个io口驱动一个数码管的 一段啊

网友K:
需要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L:
不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M:
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