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一般使用T1来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21-12-08):
单片机为什么一般使用T1来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A:
这个,一言难尽啊

网友B:
如果工作在方式0,方式1、方式2 的话,51单片机的T0、T1都可以做波特率发生器(一般是方式2做波特率发生器)。但是T0可以工作在方式3,T1不能工作在方式3。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T1 的资源TF1、TR1给了t0,t0工作在方式3,可以当做定时器、计数器用。

网友D:
而如果用t0做波特率发生器,因为T1不能工作在方式3,方式3就没法用了。

网友E:
其实T1,T2都可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T1足够应用了,T2留给更重要的地方,因为T2能实现的功能比T1复杂得多。51的资源有限,省着点用,不能大手大脚的败家

网友F:
波特率发生器只要UART接受就行,没有一定要用T1,只是用T1,基本上在所有的51上都可以支持这种用法。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明白了,单片机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也不一定吧,要因环境而定。

网友G:
定时器不就是产生波特率的吗?还有别的原因吗?我还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H:
一定是用定时器1来进行的。不是别的。

网友I(2022-01-07):
我觉得额就是一个习惯问题

网友J:
这个无所谓用哪个吧

网友K:
要因环境而定

网友L:
单片机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M:
一般来说都是t1比较简单吗

网友N:
不同定时器的工作方式不是一样的

网友O:
主要还是习惯问题吧,习惯用T1发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