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睡眠无法唤醒

楼主(2021-12-08):
SH79F166A睡眠无法唤醒

网友A:
详细说说

网友B:
对啊,程序呢

楼主:
好吧,我找下

网友C:
可联络中颖FAE

网友D:
megawin单片机可否像STC那样直接通过串口就可以编程,非常方便?

网友E:
进入了哪种模式?外部中断都可以唤醒吧

网友A:
程序控制的问题吧,看看是使用的那种模式吧

网友F(2022-01-07):
使用的额那种睡眠模式啊

网友G:
想通过什么方式唤醒呢

网友H:
说的太笼统了,怎么唤醒?用的什么唤醒方式?

网友I:
什么睡眠模式?怎么唤醒的?

网友J(2024-08-13):
外部电路连接不正确

网友K:
检查固件中是否有关于睡眠模式的正确配置。

网友L: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M:
检查单片机的电源和时钟信号,确保它们在睡眠和唤醒过程中保持稳定。

网友N:
如果使用了中断来唤醒单片机,请确保中断源在睡眠模式下仍然有效,并且中断服务程序能够正确执行唤醒操作。

网友O:
贴一下程序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