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按键不起作用

楼主(2021-12-08):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板子各处电压都正常,就是键盘按键不起作用,液晶屏上只显示主页面,面板上的任何按键都不起作用

网友A:
什么板子似乎没说清楚

网友B:
不知所云啊

网友C:
你这个原因是没有受到软件的控制吗?

网友D:
这个是受到软件控制吗?还是受到硬件控制?

网友E:
仔细的检查一下硬件的电路,是不是电路出现了问题,程序代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F(2022-01-07):
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平的变化

网友G:
键盘是什么种类的键盘啊

网友H:
使用的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啊

网友I:
监测一下引脚电压

网友J:
贴一下代码看看吧

网友K: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L:
不知所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