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指令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1-12-08):
用C语言编写的单片机程序,含有多个C文件,多个h 文件,在含有main函数的C文件中,第一条指令是#define a,这里的a泛指一个变量,而在用户自定义的一个h文件中,与之对应的有这样几条指令:
#ifndef a
    #define EXT extern
#else
      #define EXT
#endif
我知道这是条件编译,这样写结果是执行:  #define EXT
我要问的是,这几条指令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这种用法应该是在h文件中定义各个C文件用到的变量,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所有的h文件,对于有#define a的C文件来说,EXT被空字符串替换,EXT  int var1其实就是int var1,是定义一个变量,对于没有#define a的C文件来说,EXT被extern替换,EXT  int var1就是extern int var1,是声明一个外部变量。

网友B:
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各个h文件中定义相应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所有的C文件。

网友C:
不过就是把 xxxx 的声明区分开来嘛,
EXT xxxx

网友D:
一个是变量的“声明”,一个是变量的“定义”,搞清楚这两者的区别,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网友E:
具体点说,
int a; // 这是一个定义,在main文件中

extern int a; // 这是一个声明,在非main文件中

如果去掉extern,连接的时候会报错:变量重复定义

网友F:
是不是: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一个h文件中定义所有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说明,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这个h文件。

网友G:
二楼笔误了,应该是“可以在各个h文件中定义相应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所有的h文件。”
比如在a.c中#define a;
在a.h中
#ifndef a
    #define EXT extern
#else
      #define EXT
#endif

     EXT int var1;

在b.c中#define b;
在b.h中
#ifndef b
    #define EXT extern
#else
      #define EXT
#endif

     EXT int var2;

在a.h中定义a.c用到的变量,在b.h中定义b.c用到的变量,然后a.c和b.c都包含a.h和b.h这两个头文件。

网友H:
应该是: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各个h文件中定义所有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说明,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所有的h文件。

网友F:
原来各位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看了谭浩强c程序设计的外部变量部分,就全明白了,大家不妨也翻翻书,或许有新的认识。

网友I:
#include "my.h"
#ifdef   GLOBAL
#define  INIT_EXT
    const unsigned char motor_TAB[]={0x1A,0x30,0x35,0x20,0x2A,0x00,0x05,0x10};
//=================================
#else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motor_TAB[];
#define  INIT_EXT extern
#endif
//===========================================================
//================        global variable      ==============
//===========================================================
INIT_EXT  unsigned char prin_status,delay_status;
INIT_EXT  unsigned char delay_status,delay_num;
INIT_EXT  unsigned char paper_out_num;
INIT_EXT  unsigned char normal_num,error_num,flash_num;
INIT_EXT  unsigned char new_motor_code,last_motor_code;
INIT_EXT  unsigned char  new_key_code,key_code,key_count;
INIT_EXT  unsigned char Y_motor_point,W_motor_point,V_motor_point;
INIT_EXT  unsigned char motor_Y_steps,motor_up_steps,motor_down_steps;
INIT_EXT  unsigned int num_J4,num_R4,num_R8,num_J8;
INIT_EXT  unsigned int pulse_num,wash_step;
INIT_EXT  unsigned int reset_step;

struct struc
{
          unsigned keyflag:           1;
          unsigned keyflag0:           1;
          unsigned in_flag:                1;
          unsigned out_flag:                1;
          //unsigned opt_F_flag:        1;                                                //back opt sensor
          unsigned flash_flag:        1;
          unsigned wash_flag:                1;

};
INIT_EXT struct struc struc_flag;

//===========================================================
//===============       function declare       ==============
//===========================================================
INIT_EXT void init(void);
INIT_EXT void port_init(void);
INIT_EXT void timer0_init(void);
INIT_EXT void timer1_init(void);
INIT_EXT void uart0_init(void);
INIT_EXT void init_devices(void);
INIT_EXT void reset(void);

//=================                key                =================
INIT_EXT void key_scan(void);
INIT_EXT void key_process(void);
这样所有文件都只要包含同一个头文件,只在某一个C文件中#define GLOBAL
对做单片机文件管理十分方便

网友C:
其实就是这样,在一个c文件中(一般是包含main()函数的文件)先定义所有的变量,然后对于其他的c文件,因为已经定义过了,所以就是声明外部变量了。声明和定义都是在文件开头包含同一个头文件。

网友J:
参与讨论一下,看到这个结构,就看想到作者是怎么用了。如,
//-----------------------------------------
//在main.c中:
#include  a.h        //声明

//在a.c中
#define   a
#include  a.h        //定义
//---------------

网友K: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说是偷懒吧,我个人一般不这样做的,对于程序的掌控不利。同时也可以看出来,作者的.h文件会包含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模块化没有彻底的干净,模块之间没有关联的东西最后不要外露,这样做是便于移植程序,也可以减少一些Bug,一般说来.h文件只包含extern 函数(外部变量可以用函数方式提供)就可以了,这个和操作系统的Api函数一样的道理。

网友F: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各个h文件中定义所有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说明,然后每个C文件都包含所有的h文件

网友I:
这用法是跟UCOS学的呢

网友I:
变量定义与外部声明可以在一个头文件中搞定

网友L:
区分声明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F:
这种用法应该是在h文件中定义各个C文件用到的变量??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M:
只要仔细看看C语言的书籍,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答案的,别的地方好像没有答案的。

网友N:
这个在C语言的书上,有明确的说明吧,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这么出现过的。

网友O(2022-01-07):
这个就是宏定义啊

网友P:
这个就是区分声明的

网友Q:
这样做有点取巧了

网友R:
变量定义与外部声明完全可以写在一个头文件里边

网友S:
可以在各个h文件中定义所有C文件中使用的变量说明

网友T:
条件编译处理

网友U:
这个和C语言的用法是一样的,如果定义了,执行,如果没有定义,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