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 MDK 模拟串口中文输出乱码?????

楼主(2021-12-08):
keil MDK 模拟串口中文输出乱码如图:

网友A:
乱码原因是,C文件的编码跟显示串口信息时用的编码不一致导致。

楼主:
网上说的一些方法好像不好使

网友B:
你直接替换成十六进制试试,还有,keil不知道基于什么考虑,gb2312汉字编码如果带0xfd的话就会乱码,需要自己处理下,网上也有对应的补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