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12-08):
走马灯程序里面

网友A:
P1口的8位向左移动1位后,再给P1口。也就是P1=P1<<1。。。

网友B:
里面1的意思就是P1口8位数都向左移动1位,移好后再给P1口。

网友C:
这个我知道,就是将P1口的值向左移动1位,然后再赋值回给P1口。

网友D:
在C语言中,比如现在P1=10010001B,运行P1<<=1和运行P1=P1<<1是等效的,运行后P1=00100010B,低位将自动填充0.

网友E:
0x01<<1,j就变成了0x02

网友A:
左移一位,空位补零啊。。

网友B:
P1 = P1<<1,意思是指P1端口的8位二进制数向左移动1位后再给回P1端口。

网友C:
1口的值向左移动1位,然后再把值给P1口

网友E:
左移 查一查c语言语法

网友F:
多多看看示例吧研究透一点 兄弟

网友B:
真的是稍微打错一个<都可以直接让程序出错

网友G:
c语言要学透彻点才能玩好嵌入式

网友H:
楼主可以贴一下程序吗?走马灯出效果了吗

网友I:
我认为你可以关注一下谭浩强的C语言。

网友J:
这个是单片机的移位操作,还是很好的,很棒的。

网友K(2022-01-07):
感觉这样写是语法错误啊

网友L:
把那个等号去掉吧

网友M:
楼主是想做赋值还是想左移还是想比较啊

网友N:
想要实现什么呢 你这个语句有好几种理解方法

网友O:
看着像是想要给这个位赋值

网友P:
先将变量P1左移一位后在赋值给自己。

网友Q:
先左移一位再赋值

网友R:
左移一位然后再赋值给自己

网友S:
向左移动一个数据位的意思,C语言的书籍上有说明的。

网友T:
看来改补补C语言知识了

网友U:
这个是基本的左移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