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 晶振停振

楼主(2021-12-08):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2端再并个电阻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电容就用官方的推荐值吗

网友B:
晶振两端并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C:
不过有时候劣质晶振会出问题

网友D:
这个是STM8L的bug 把晶振引脚两边的引脚设置为输出, 并输出固定的低或高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