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的双串口是否可靠呢

楼主(2021-12-08):
SH88F516的双串口是否可靠呢

网友A:
怎么回事?

楼主:
两个串口全部用中断方式发送数据包,偶尔会出现数据包里两个字节变成了一个字节的现象,例如发送“00 00 00 00”可能就变成了“80 00 00”。

网友B:
你两个串口如何同时通讯的?

网友C:
想知道你CPU跑多快?

网友D:
多加几个管子

网友E:
和这些还有关系?

网友F:
必然可靠,看你做什么了

网友G:
关键看逻辑设计

网友H:
想要串口工作好,中断的收发处理程序一定要尽量精简高效,如果中断里的时间过长,势必会造成对其它中断的响应,这是常识问题。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H:
同问,这个怎么保证同步通讯啊??求解。。。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没有配置好导致的,正常情况下是很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