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5.03离线使用不了,只能在线可以,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9):
AC, IO, PA, RS
离线使用时,出现,,Error getting latest version from packument,,以前没有的

楼主:
连网的话,,就可以用,不联网,就出现上面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好,这是一个已知的问题,正在修复。 必须脱网的话请暂时安装前一个版本4.2.1.

网友B:
5.0以上 要连网使用

网友C:
《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D:
奇怪啊,为何要联网用?难道有什么事?

网友E:
在线就是联网的意思吗

网友F:
这个是干什么的工具呢

网友G:
本来是根本不需要联网的

网友H:
感觉真心没有必要联网

网友I:
那就使用低版本的好了

网友J:
有相关必要性的说明吗

网友K(2025-09-08):
MCC5.03 离线使用不了可能是因为软件需要在线进行授权验证,只有通过与服务器通信确认授权后才能正常运行。也可能是相关离线资源未正确安装或配置,导致无法在离线状态下提供完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