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3V器件在5V下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1-12-09):
供应商误将PIC16F发成了PIC16LF, 厂里糊里糊涂也焊到板上了(5V供电)。 发现后拿几块板试验,貌似工作正常, 不知能否稳定工作下去。 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谈谈经验呗。

网友A:
看耐压范围

网友B:
超出了芯片SPEC,肯定不行。例如PIC16LF1717/8/9  VDDMAX : +3.6V

网友C:
一般器件的破坏性电压都超过正常工作电压,长时间处于超正常电压范围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另外数据手册会有说明

网友D:
超过绝对电压会坏,   电压不在范围内也是个隐患

网友E: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定时炸*

网友F:
准备收拾下班

网友G:
我有个936焊台,里面贴片的7805坏了,输出9V多了,数码管不显示了,后来换了个7805居然还能用没坏,就是AVR单片机烧了个IO口数码管少个笔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936焊台,里面贴片的7805坏了,输出9V多了,数码管不显示了,后来换了个7805居然还能用没坏,就是AVR ...

不可控,听天由命,哪坏算哪

网友I:
PIC16LF是低电压的,供电范围是1.8-3.6V的,用在5V场合当然不行,这种测试没有意义,测几片没问题,不代表将来不出问题,也不代表其它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J:
《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K:
超出电压范围不建议用。

Microchip一级代理--晏阳科技(Promaster )  曾先生 18924673269(微信同号) ,技术支持和样品都可以找我。

网友L:
应该是用不成。

网友M:
肯定不行啊,刚开始换可以,使用时间长了,肯定烧坏单片机

楼主:
感谢大家建议! 尽管老化到现在还都正常,但听大家的, 费时费力也要换回5V的。

网友N:
不超流,一般不会烧,但是一颗定时炸*,换回标定电压最好。

网友O:
我觉得不可以长期工作

网友P:
一般耐压也不能高达5V

网友Q:
短时间可能可以 长时间的话 芯片肯定会坏掉的

网友R:
坚决不支持楼主这样做 有点图省事的感觉

网友S:
还是加一个dcdc吧  也不麻烦的

网友T:
不要这样做 即便可以也是短时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