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是不是每个IO口都有钳位二极管?

楼主(2021-12-09):
想问下大家,是不是新唐的片子,比如MS51或ML51系列,是不是每个IO口都带有对电源和地的钳位二极管?
如果没有钳位二极管,可以直接用OD的方式驱动电压稍大于MCU电源的小电流负载。如果有钳位二极管,那就要在外部再加驱动管了。

网友A:
这就需要你看手册了

网友B:
具体看规格书,MS51 普通8位机   ML51 低功耗

网友C:
所有需要IO驱动的东西,除了发光LED,
我都加驱动

网友D:
看手册看规格书

网友E:
每个io口都有钳位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是防esd的。
至於可以直接用OD的方式驱动电压稍大于MCU电源的小电流负载,记得只有0.2v的耐压。
如果耐高压。要看规格书是否有提到5V tolerant

网友F:
这个建议还是去看看手册,手册都有写的

网友G:
正常来说,建议驱动外部负载的话,无论大小,能加驱动管最好加着

网友H:
好像基本上都是可以OD方式驱动的吧

网友I:
这个倒是没仔细研究过,不过我觉得加驱动管能好一些

网友J:
看看手册,或者问FAE,能好一些

网友K:
试试上拉驱动 ,是不是也行

网友L:
最好加个三极管或者MOS,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M:
为了让系统可以稳定,我觉得可以考虑加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N:
加个外部驱动管呗,是成本压缩太厉害了么

网友O: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仔细看过是否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P:
还没有用过新唐的MS51系列,不过我觉得应该部分的IO支持OD方式吧

网友Q:
最好是找个FAE咨询一下,你要直接为了省成本,很有可能容易被返工

网友R:
最好是做个上拉驱动电路,不然容易烧坏IO哦

网友S:
别省那几个电阻三极管了,直接加上吧,稳妥一些

网友T:
看看硬件手册,看看是否有钳位二极管吧,我觉得应该有

网友U:
这个不知道,你要看手册的,别省这种查手册的时间

网友V:
我觉得不是每个引脚上都有

网友W:
看手册, IO的最大等级, 是不是VSS-0.3/0.5V, VDD+0.3/0.5V, 如果是的话, 一般就是有对GND和电源的二极管

有一些芯片esd二极管只有一侧的。

网友X:
如何选择用上拉还是下拉啊

网友Y:
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Z:
最好不用使用单片机自己的引脚直接驱动

网友AA: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B:
是说芯片内置钳位二极管?

网友AC:
可能不是吧,这是要做什么呢?影响很大么?

网友AD:
有是有,但是你真的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