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架构/部门

楼主(2021-12-09):
请问要完成一个IOT项目,需要建立哪些部门?每个部门的职责是什么?每个部门需要设置哪些岗位?
或者,有没有优秀企业的做法可以参考?
多谢

网友A(点评):
你这个话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每个企业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网友B:
一个项目,应该先分析需要做哪些内容的工作,工作量有多少,然后根据工作量设置人员

网友C:
根据公司和项目大小。一般部门属于公司架构。一般项目建项目组,从部门调配人员。根据项目工作量设置架构,如项目总监,项目经理,结构开发,硬件开发,软件开发,测试,采购,成本,制造等工艺

网友D:
感觉做IOT这玩意没底,看规模和预期。
往大了说,要服务端开发、APP开发、美工、嵌入式硬件工程师、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项目总负责人,自己生产的话还要采购、生产、品控等一系列部门配合。特别是开发部分,一个养个完整的开发团队费用不小,花钱如流水,如果产品规模达不到一定的量真不划算,小公司也养不起。
往小了说,我有个客户的做法就是找我做硬件定制外包,然后外面找个公司做平台和APP外包,两方面把通讯对接上功能测试好,再找个第三方线路板生产加工把板子一做,自己组装测试后就准备开卖了,总共也就花费二三十万。

我的意思是说,大船大摇小船小摆,根据项目规模和预期不同需要的团队部门规模也是不一样的,一两个人组个部门就做的也有,几个部门数十人协作的也有,你要把前提条件列好别人才好给建议的。

网友E:
应该先告诉一下,有多少预算?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小企业的话,一个人全搞定。。。不需要什么职能部门岗位之分。
大中型企业的话,起码要有软件,硬件,测试,这些都是开发部的,涉及到产品的话,还有,售前,售后,生产,质检,涉及到卖货的话,还有行政,出纳,财务,采购,会计,销售等等吧。。。

网友F:
要啥部门啊,直接外包出去得了

网友G:
小企业的话,一个人全搞定。。正解!

网友H:

挣钱多时多用人,挣钱少时少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