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BT6 自己实现Bootloader做更新,启用读保护就不正常

楼主(2021-12-09):
使用GD32E103CBT6, 实现了hid的固件更新。
0x800000~0x804000 给Boot,其中Boot的最后一页存储固件信息,0x804000~给应用。
在没有启用读保护的时候,boot可以正常更新App,启用读保护,上位机一切正常,boot里做app区的CRC校验也是成功的,但是重启后无法引导app,怀疑时升级后没有把最新固件信息写入flash,导致仍然引导boot。
因为有读保护,也无法读出flash内容排查。

楼主:
尝试了一天,解决了。归根结底是延时问题,用的官方demo里面的FMC代码,两次调用flash_write要延时,不然写失败。奇怪的是没有启用读保护的时候却没有问题。
给有类似情况的伙伴们参考。

网友A:
大概需要延时多长时间呢

网友B:
目前最新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生效时间啊

网友D:
无论什么情况 延时的话都是一种好的习惯

网友E:
手册上有没有相关说明呢

网友F:
只有在最后一页需要延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