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用5米长4芯的电缆连接两个芯片

楼主(2021-12-09):
其中两根是5V电源的正负极,还有两根是数据线。如果两个单片机再同一块板子上肯定可以,担心这么长的线,直接连接会有问题吗, I2C 和UART哪个更可靠一点。

网友A:
通讯距离和速度有关,如果能用485比较可高

网友B:
数据量不大的话,485要靠谱一些

网友C:
加上下拉电阻

网友D:
长距离通讯考验的更多是信号抗干扰能力,比如TTL、RS232、RS485传输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完全不通,这是由电压值,阻抗等一系列因素决定。TTL传输不建议超过50cm,速率不高可考虑转成RS232电平。

网友E:
用三极管搭个232的传输电路吧

网友F:
半双工RS485,全双工RS422

网友G:
如果都是TTL电平的话,I2C比UART可靠,长距离的通信跟通信速率相关性非常大,速率越小越稳定。而I2C的通信速率可以做得无限小并且有应答机制,比如1秒种传1bit(1bps)的话距离拉到几十上百米都没问题。

网友H:
5米很短啊,uart可以。

网友I:
5m,一般的电磁环境下TLL的误码率肯定超高,还是UART+RS485或者232靠谱,1块钱成本而已,关键是稳定可靠。

网友J:
uart加两个三极管15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