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替换STM32F103问题

楼主(2021-12-09):
我用GD32F103代替STM32F103,交流采样50HZ,以前在STM上运行稳定,采样正确,现在用GD32的芯片,程序移植了,ADC采样程序没怎么动,但是采样不正确。我用定时器触发ADC读取数据,采样时间和读取时间都没变可是不行

网友A:
移植过来后,ADC配置部分代码没有修改过吗?如果应用层代码验证过的,那就要检查一下驱动配置部分代码了。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详细参考GD的ADC手册了,没有任何办法。谁也帮不了你。加油

网友C:
根据GD的例程改改,

网友D:
应该不用改吧,我的bin直接替换。

网友E:
楼主直接烧录ST的烧录程序,不用移植程序,103亲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