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328p与atmega328pb的比较

楼主(2021-12-09):
atmega328p是arduino uno的主控芯片,atmega328pb是microchip收购atmel后推出的芯片,查看相关文档,总结二者主要功能区别:

1.在atmega328p中运行的代码,可以直接运行在atmega328pb中,无需任何更改。反之则不行。
2.atmega328pb具有PE[3:0],而atmega328p没有,如下图所示。
3.atmega328pb比atmega328p具有更多的硬件资源:
    ·PTC:触摸控制器。atmega328pb是首款集成PTC的AVR芯片,要使用PTC,必须结合atmel的QTouch固件库。
    ·CFD:时钟失效检测。
    ·OCM1C2:输出比较调制器。这个主要用在波形调制方面,调制后的波形由PD2引脚输出。
    ·在所有睡眠模式下均具有USART起始帧检测功能
    ·PE0引脚具有模拟比较器输出功能
    ·芯片唯一ID
    ·多一路USART1
    ·多一路TWI1(I2C)
    ·多一路SPI1
    ·多两个16位定时器TC3、TC4

除了上述主要功能区别外,在时序方面,atmega328pb作了一些优化和改进,不再赘述。

网友A:
"atmega328p是arduino uno的主控芯片,atmega328pb是microchip收购atmel后推出的芯片"

ATmega328p 有 Arduino UNO 这个典型应用,ATmega328pb 有没有类似的实例?

网友B:
那就是增加了4条腿啊。

网友C:
是不是可以 理解 atmega328p之前所有的二进制代码 直接烧录到 atmega328pb芯片里面就可以运行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网友D:
AVR现在还有人玩?

网友E:
一般这种AVR类似芯片都有移植手册。
AT15007: Differences between ATmega328/P andATmega328PB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 ... ionNote_AT15007.pdf

网友F:
不仅仅是多了io口的吧

网友G:
相差没有那么大

网友H:
价格上相差多吗

网友I:
他的这个意义何在呢

网友J:
其实这样给客户的选择更自由了

网友K:
性能上也有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