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新建工程的一个小事

楼主(2021-12-09):
Self-define template
新建工程,是必须勾选的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通过模板创建工程,建出来一个壳,然后工程需要自己组织、添加文件的

网友B:
我这边新建工程这个选项默认是不勾选的,不需要勾选

网友C:
用魔板习惯了,貌似也该自己新建试试了

网友D:
您好,Self-define template不是新建工程时的必勾选项。该选项表示不通过MRS内置模板创建工程,而是由用户指定RISC-V/ARM工具链后创建一个空工程,用户可以通过添加文件、文件夹的方式自由搭建工程框架及内容。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E:
刚开始,总是最难的
各种问题,不问吧,还不会,问问吧,又太简单
加油!!!

网友F:
正所谓的万事开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