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判断io输入的是PWM还是0

楼主(2021-12-09):
(无正文)

网友A:
中断,定时器输入捕获。

网友B:
多读几次,避免误判

网友C(2022-01-08):
单纯的读IO状态就可以吧,
如果连续读到高,那不就是有pwm么
如果连续有0,那不就是低电平么

网友C:
当然了,要看你这两种状态的切换周期了

网友D:
捕获模式,溢出周期设定大于50uS,溢出中断判定为非PWM波,是0还是1要看是高溢出还是低溢出

网友E:
中断计数或者定时器输入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计数或者定时器输入捕获

输入外部中断可以吗

网友F(2022-02-14):
判断是PWM还是0?这好像不行吧

网友G:
PWM也会有0的时候啊,这咋判断是PWM啊?

网友H:
你可以判断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估计行

网友I:
这个可以吧,但是读状态就是0/1啊

网友J:
你PWM有上升沿/下降沿的,你检测这个,是这个就是PWM呗,否则是0

网友K: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