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控制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
各位大佬好!新人小白报到,此图C1为220UF/63V电解电容,M1为10A的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出现C1鼓包、爆炸的情况。麻烦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问题。感谢!

电机

电机

网友A(点评):
就是电容的涟波电流不够,或交流阻抗太高,发热,变成恶性循环,最后崩,多用高电压,涟波电流大的电容,小电容多个并联好于单个大电容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也就是说用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是吗?即使小容量的多个电容并联也是空间不够。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降低PWM频率,是否纹波电流也会更小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对电容发热有利,但电机的机损会加大。

楼主(2021-12-10):
引用 网友B:
有个求电容的公式,我忘了。自查。考虑电容有內阻,我忘了,得查,宜并联三颗以上,等于一颗承受11A以下峯 ...

谢谢K5大神的解答,你的意思是由于电容容量过小导致的吗?因为板子空间有限,只能用一颗电容,单个电容的容量可以提高。是否有其他方案呢?比如说电容用高频低阻,改变PWM的频率。

网友C:
运行一段时间出现C1鼓包、爆炸的情况,
说明C1处于大电流高速充放电状态,温度过高导致损坏。
正向思维是,增加成本,提高电容的性能,
逆向思维是可以适当减小电容容量,来降低电容故障。

网友D:
是不是用的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网友D:
需要用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內阻、高纹波的电解电容。用一颗只能电容量越大越好,无论一颗或多颗电容其电源供应器得能承受的住,代 ...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段时间出现C1鼓包、爆炸的情况,
说明C1处于大电流高速充放电状态,温度过高导致损坏。
正向思维是, ...

还是从电容性能着手吧,谢谢解答!

网友E:
普通电解电容在20KHz时ESR太大,发热严重,并联一个47uF的陶瓷电容吧,或者换可以工作于高频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用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

不是高频低阻的,也准备打样高频低阻的电容回来做下可靠性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解电容在20KHz时ESR太大,发热严重,并联一个47uF的陶瓷电容吧,或者换可以工作于高频的电解电容。 ...

用数字电桥测试了这颗电容10KHz频率下的阻抗有80mΩ左右,更高的频率仪器还测不了

网友F:
你需 要知道电机在刹车时,相当于一个发电机,这时候如果检测到电压高于30V则将某开关打开,放一点,即刹车电阻,一般伺服电机或者惯量比较大的电机都需 要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 脉冲能量 太强,直接在 C1 并联 0.47uF 的 涤纶电容 之类,总之 高频性能 优良的 电容。 ...

谢谢解答,你的意思是电解电容不做改变,只需增加一颗或多颗0.47UF的高频电容就能解决问题么?另外,是电源的脉冲还是电机高速开关产生的脉冲导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 要知道电机在刹车时,相当于一个发电机,这时候如果检测到电压高于30V则将某开关打开,放一点,即刹车 ...

刹车电阻体积有点大啊,还需要增加制动单元,主要作用是保护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半是 马达的 PWM 脉冲能量 哦 。

好的,明白

网友H:
纹波
ESR
温升

电解电容在这样的场合都需要考虑,因为ESR实在太大了

网友I:
PWM频率太低,电机电枢自感没法滤除大部分脉动电流分量。使用的电解电容器不是开关电源用的超低ESR品种,不适合工作在大脉动电流情况,所以发热炸了。

建议提高PWM驱动频率,使用专业驱动IC 来驱动MOSFET。并且去掉电机两端并联的电容。C1 换成多个瓷介电容。

网友J:
10A的负载你用220的电容?我们一个2G的手机模块都上4700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PWM频率太低,电机电枢自感没法滤除大部分脉动电流分量。使用的电解电容器不是开关电源用的超低ESR品种,不 ...

谢谢解答,另外请教下:
1. PWM频率现在是20K,我们一般都是10-30KHz,更高的频率是不是会导致电机的EMC问题?
2. 瓷片电容的容量一般都不够大呢,多个并联后的容量一般选择多少合适?容量小了是不是也会影响电机性能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另外请教下:
1. PWM频率现在是20K,我们一般都是10-30KHz,更高的频率是不是会导致电机的EMC ...

1,我用到250KHZ驱动电机,可以通过FCC。电机本身一般是金属壳屏蔽了,没有啥辐射。注意外部导线会辐射。
2,需要滤除的的是高频。瓷介有优势。0805 封装的10μ/50V 3A 高频温升才10°C。如果驱动频率200KHZ,20μ(10μ x2)瓷介对基波交流阻抗也就0.04Ω。电机性能与电容几乎无关。电机上直接并联电容会引入巨大的脉冲高频电流。所以必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我用到250KHZ驱动电机,可以通过FCC。电机本身一般是金属壳屏蔽了,没有啥辐射。注意外部导线会辐射。 ...

好的,谢谢回复,目前准备做几种方案的可靠性测试。
1.电解电容用高频低阻
2.用多个NP0材质的陶瓷电容
3.取消电机并联的小电容+以上两种方案,分别测试
等明年可靠性测试做完(公司现有测试计划已排满),跟大家汇报一下结果。

网友K:
你用的是普通的整流滤波电解电容,改成CD288系列的就没问题了,如果想测试的话,从旧电动车控制器上拆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