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三相两个霍尔的直流无刷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21-12-09):
最近公司仿制一台洗衣机,三相两个霍尔。
感觉用检测霍尔的方式换相根本不可能。
只能用检测反电动势。那么这两个霍尔起什么作用呢?
大神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有个简单的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原理图吗?

没有。搞硬件的告诉我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和楼主一起坐等大神支招。

网友B:
提供照片或者电路图才可以分析。

网友C:
人家成品都出来了,“感觉不可能”说明你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应多查资料,

网友D:
我也不懂电机,但是最起码也得拆开电机看看吧,连电机啥样子都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如果两个线性霍尔90度放置感觉应该可以测出角度(我没接触过。。),测出了角度就可以和六步换向或者SVPWM闭环控制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成品都出来了,“感觉不可能”说明你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应多查资料, ...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懂电机,但是最起码也得拆开电机看看吧,连电机啥样子都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如果两个线性霍尔90度放置 ...

感觉你水平挺高的,不找工作可惜了

楼主:
都别说了,还是我水平不行

网友E:
两个霍尔的话应该是两个线性霍尔,做矢量控制

网友:
用霍尔比起检测反向电动势,更加容易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

网友F:
洗衣机用交流电的,根本不需要无刷驱动,两个霍尔无非就是检测转速和方向的,何必想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
洗衣机用交流电的,根本不需要无刷驱动

这就是白电商家的噱头 ,
再添加另外一些噱头上去 , 例如 , 变频洗衣机 , 变频冰箱 , 变频热水器 , 全屋变频 .

燃气热水器就是燃气热水器 ,
加强排热水器比普通燃气热水器多了加强两个字 , 然后价钱就多了几百元了 .

网友:
普通交流电机的转速受频率限制 , 限定在50赫兹/秒 ,
无刷电机的转速可以突破上面的限制 .
也有可能转速高一点 , 脱水干一点 .